[游戏] 拆个玩具车充电线

楼主(2023-02-15):
买的玩具车2S电池 用USB线充电
,电池充电放电分体插头,昨晚突然不充电了,拆开一看也没烧糊 这个真修不了,再买一个吧 几块钱的玩意

网友A:
5V升压到8.4V ?没看到电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升压到8.4V ?没看到电感啊

何来有8.4V啊?

网友:
3根线,还是平衡充

网友:
芯片上有丝印,查一下芯片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升压到8.4V ?没看到电感啊

感觉是两个4.2V交替充电,通过那4个三极管切换。

网友:
5V升压2s充电芯片CS5080可以搭一个

网友:
玩具车不错,充满能玩多久?

网友:
就一条升压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何来有8.4V啊?

电池组写着7.4,说明是两串的。单节电池额定电压3.7,其充电限制4.2,两串就8.4,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两个4.2V交替充电,通过那4个三极管切换。

可能是,三根线,中间写着4.2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写着7.4,说明是两串的。单节电池额定电压3.7,其充电限制4.2,两串就8.4,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的。 ...

你的算法是对的,但板标注是7.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算法是对的,但板标注是7.4V的.

其实还是4.2伏 2组单独对电池充电 三根线这种充电就是强制对串联的电池冲了 保证每一组电池电压一致

网友D:
改成用两线充电应该可以吧,像TP5100充电IC,充电电流都有2A。

网友:
电池一大块

网友:
通电亮灯,但不充电,是不是没有识别到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用两线充电应该可以吧,像TP5100充电IC,充电电流都有2A。

串联的电池哦

网友:
是呀,TP5100可以输出8.4V给两串锂电池充电的,就是电池要价格均衡板。我的车载吸尘器就是两节动力电池,原装充电器也是5V升压8.4V充电的,后来不见了,就用TP5100充电模块老充电,也没啥问题。

网友E:
原理上是轮流切换充电,估计少元器件没过热保护。用USB转8.4v升压板加均衡保护板。或者用2个USB电源,2个4056组成2s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上是轮流切换充电,估计少元器件没过热保护。用USB转8.4v升压板加均衡保护板。或者用2个USB电源,2个40 ...

升压会发热厉害  这个是单独冲每一组电池的三线 公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