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线鼠标掉地上无反应不要认为你会DIY就动手撤焊

楼主(2023-02-15):
无线鼠标掉地上无反应不要认为你会DIY就动手撤焊搞复杂了,其实大部分都很简单很容易解决。

我的无线鼠标一次掉地上无反应,电池撤下来再装上还是没有反应,撤开将电池插接头拔下再安装上好了,
第二次掉地上按上面处理多次还是没有反应,撤开补焊各重要点测试晶振没有问题安装后还是没有反应。最后将插在电脑上的USB鼠标接受器拔下再插上就正常啦。
我认为可能是鼠标的晶振摔了后晶振受了影响要再次连接。

网友:
在我的记忆里,鼠标就一次掉地上,还是关机状态打扫卫生

网友:
最近我眼睛比较花,看字容易模糊,以为这样做没反应那样做没反应,最后结果按地上面摩擦就有反应了,怪我没看清!!!

网友:
万能重启大法

网友:
学习,前几天把笔记本12v正负接反了,改正接好后黑屏不开机了,拆下电池测电池0v电压,不用电池,笔记本也开不了机

是不是嘎了?哎

网友A:
再摔几次试试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摔几次试试看,是什么原因

呸      呸     呸

网友:
为啥非要往地上掉呀  我的无线鼠标   掉地上一次 滚轴  就断了  还是很好用的鼠标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情况是偶然,掉地上摔坏是必然,不信多掉几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呸      呸     呸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摔几次试试看,是什么原因

学三体里面汪淼打台球,多试几次找规律

网友:
哈哈,有道理。其实,简单化、最小化的判断作为前提。

网友:
我接触过的坏无线鼠标 一般都是坏的检测二极管发光的模块 不知道为什么淘宝很少能搜到一样型号的

网友:
摔过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故障,每次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会掉多次

网友:
不至于摔没有反应吧,如果把BGA焊接摔松了,完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