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懂就问:现在的无线麦克风都这么奇葩吗,非要有接收器?

楼主(2023-02-15):
最近需要无线麦克风(话筒),夹在领子上的那种小麦克风,用于录制视频时能清晰的收到讲话者的声音。本来直接使用手机的麦克风,但能录到环境噪声,且讲话者距离手机较远,录制的声音太小声,听不清楚。

于是上网想购买那种无线领夹麦克风,如下图所示,我以为是蓝牙麦克风,直接连接手机的蓝牙即可,没想到现在的无线麦克风都是有一个接收器的,接收器必须插到手机的充电口才能使用。现在的产品都这么奇葩的吗?就没有蓝牙麦克风吗?非要有一个接收器?

我现在的电子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了,麻烦知道这种领夹麦克风的坛友,讲一下它们的接收原理。

网友A:
有蓝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的吧

直接连接手机蓝牙的麦克风没有,都是必须插在手机充电口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蓝牙传输距离太短 而且频率容易被干扰?

网友B:
能通话的蓝牙耳机不是都带麦吗要不然怎么录音

网友:
蓝牙耳机带麦克风,自己播够用。
那种单纯的无线麦克风,都需要有接收器,作为单独的输入设备,手机还可以外放。
手机视频直播的火热需求,推动了这种简单有效产品的创新。
森海塞尔,舒尔很吃惊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通话的蓝牙耳机不是都带麦吗要不然怎么录音

蓝牙耳机里面是有麦克风,但只能打电话用,录视频时无效,录视频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手机里面的麦克风,有空的话你试一下自己的蓝牙耳机能否被录制到视频里

网友C:
点我名字,最近一贴正是简单试用这类降噪话筒。个人评价20元价位超值,降噪效果好!

至于蓝牙还是接收器,看各自喜好。接收器的不需要配对,可以做到即插即用,PC也能用;蓝牙嘛,好用的时候有多好用,掉链子的时候就有多糟心。所以个人倾向接收器。

这类话筒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打电话使用。拍视频,微信可以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支持通话的,如果有就圆满了。

网友:
蓝牙的距离近,传输速度也低了,另外,蓝牙延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我名字,最近一贴正是简单试用这类降噪话筒。个人评价20元价位超值,降噪效果好!

至于蓝牙还是接收器, ...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但是链接已经失效,你能提供品牌名称吗?另外,我很感兴趣,插到手机充电口的,是怎么连接到电脑上的?电脑只有usb接口。

再问一下,这个接收器占用了手机的充电口,如果手机电量低,怎么给手机充电,难道要拔下接收器吗?如果要拔下接收器才能充电,那岂不是不能收音了?

以上三个问题,盼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里面是有麦克风,但只能打电话用,录视频时无效,录视频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手机里面的麦克风,有 ...

那你拨电话然后电话录音不就好了

网友:
1. 卖家链接失效,就不做推荐了。可以搜 “小米降噪麦克风” ,其实这货和小米没什么关系。
2. C 转 A 的转换头了解下。USB这几种插口A/B/C/Micro/Mini,没有什么不能转的。我倒数第二个贴有提到一种。
3. 基础款故意不做而已,“可同时充电”作为卖点放到了价高的版本里。

网友D:
无线mic一般基于2.4g无线技术传输,和无线鼠标类似,特点是几乎无延迟,实时录音对音画同步要求较高,因此不宜使用蓝牙传输,蓝牙传输最大缺点就是编解码延迟太高,一般100-200ms之间,因此不能适应同步录音场合。无线mic接收器走的就是type c mic输入通道,使用cc引脚传输,因此即插即用,相当于你给手机插了个耳麦。蓝牙无线mic也很容易实现,n年前就有类似软件将蓝牙耳机转换成无线mic使用,我使用过,但是具体名称忘了,Google商店一搜一大堆,但由于mic拾音仅支持hsp通道,无法使用a2dp协议传输,因此音质就是打电话的质量,高低音全部滤除,因此录音质量只适合语音,延迟也是最大的障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但是链接已经失效,你能提供品牌名称吗?另外,我很感兴趣,插到手机充电口的,是怎么 ...

有同时支持充电和录音的接收器~

网友:
应该有啥APP能用蓝牙耳机的麦克风录音,三星s10有个这种功能

网友:
朋友经常弄断接收器,断一次损失几百

网友E:
有发射就必须有接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拨电话然后电话录音不就好了

录视频啊,不是打电话。不信你试试录视频时,蓝牙耳机内的麦克风是否能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发射就必须有接收啊

如果是蓝牙传输语音,是不需要接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mic一般基于2.4g无线技术传输,和无线鼠标类似,特点是几乎无延迟,实时录音对音画同步要求较高,因此 ...

果然是专业回答,所以我就纳闷非要搞个接收器,原来如此,受教了。看来要个带接收器的,不过我的是苹果手机老接口,不是type c接口,很难买到苹果老款与type c双用的接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