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洗碗机洗碗时一直出水然后进水,循环很多次后才能正常洗碗

楼主(2023-02-15):
维修松下NP-TR1HECN反复进水排水故障,论坛首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320876
(出处: 数码之家)原先拆开过,以为水浮子是监测水位和是否有泡沫的,引出线来后正常清洗了一次,后来就不行了,间断连接线后直接水溢出,看样子这两个电极也是监测水位的,不知道哪里监测水有泡沫一直进水,然后进的差不多了就出水,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应该还是水位检测探头的问题吧,丝印上没线索吗?

网友:
看线路不好找的话根据结构来推一下吧,这个应该还不算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水位检测探头的问题吧,丝印上没线索吗?

丝印上只有插接件的颜色和编号,其他的没看出有用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上只有插接件的颜色和编号,其他的没看出有用的信息

那就只能顺着线路找找看了,这种东西修的人不多啊,结构其实不复杂的,我们家的门锁坏了的时候我也拆过一次,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电路板都是灌胶的,如果元件坏了,可不好修

网友:
直出水然后进水?

网友B:
终于有人说到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我家里有两台,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洗碗粉溶解不充分引起的,建议不用或选用原装的。

网友B:
跟电路没有关系,是排水阀的问题,别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人说到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我家里有两台,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洗碗粉溶解不充分引起的, ...

已经修好了,谢谢,换了我帖子中的那个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路没有关系,是排水阀的问题,别动电路。

排水和水泵是一体的,没有单独的排水泵

网友(2023-05-25):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人说到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我家里有两台,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洗碗粉溶解不充分引起的, ...

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洗20分钟了打开看到下边还有个小小的洗碗块,之后用洗碗粉的时候会撒开、用洗碗块的时候会压碎再放进去,目前还好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24-03-24):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人说到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我家里有两台,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洗碗粉溶解不充分引起的, ...

请问一下,那这样就不需要维修了,多排水就自动好了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换了我帖子中的那个配件

您那个配件在哪儿买的?盼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那个配件在哪儿买的?盼复

从咸---鱼上,

网友C:
您知道哪里有下门板排线买?或者是排线的两头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哪里有下门板排线买?或者是排线的两头端子?

不知道,如果排线坏了可以自己焊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