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上常见的便宜的0.9V升压模块,2A升压模块B628输出好像没有短路保护

楼主(2023-02-15):
网上常见的便宜的0.9V升压,2V升压模块B628输出没有限制电流,好像没有短路保护

我实验了下两种,天啊,输入3V,输出5V.,输出都3A多了,还没有限制。带个0.5欧的负载。。
国产的芯片真的难说啊。 丝印E50P,5V输出的。估计是CE8301,BL8505  估计短路就烧了。

另外一种就是常见的B628  SOT23-6的升压芯片。

也是。输入5V,输出7V,,,电流都3A多了,还没有限制!!!

楼主:
太危险了。。。。大家务必要实验下。

这两种升压模块是最便宜,销量最大的。

网友A:
升压电路输出短路就等于输入短路啊

芯片完全关闭 电流照样可以从肖特基流过去

楼主:
刚才实验了,这个B628的升压板子。输入4V,,, ATX改的可调电源

输出8V,,,电流短路可以6A。。。。短路下,电压到1V以下。

可怕吧,国产芯片,,什么鬼啊。

楼主:
那种0.9v升压的 E50P芯片的板子,固定输出5V,短路电流到了2.5A,板子发热了,还不保护。。!!!

怎么办????

网友B:
我有买了一片升压的,准备搞万用表电池,还没有使用,改天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输出短路就等于输入短路啊

芯片完全关闭 电流照样可以从肖特基流过去

我建议你实验下。。。

芯片也发烫,估计再过10秒就烧了。

网友:
先天不足的东西还能怎么办。。。换模块或者电池端自己加保护板不就完了

网友:
小电流还行,大电流发热太大

网友:
我也刚刚买了个,只要电压不飘就行.以前买的1308  电压设置12v实际到了35v吧表都烧了

网友:
升压的东西除了小功率的我一般不用,宁愿高电压降压用

网友:
串个自恢复保险就行了,没有设计进去的功能,你硬要它有。1号干电池你拿铜线直接短路看电流有没有5A

楼主:
2.输入0.9V~5V任意直流电压,均可稳定输出5V直流电压,用单节AA电池供电即可输出高达200~300MA的电流,两节AA电池供电即可输出500~600MA的电流,可为您的手机(iphone暂不能)、相机、单片机及数码产品供电

输出短路会烧芯片。。

楼主:
MT3608  SX1308   B628,,,是一个东西。

没有电流限制功能,没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
MP1584的短路保护电流在4.7A。我实验了,这个可以。

网友:
b628属于输入限流保护,硬被你说成没保护,输入最大限流3a左右,你输入5v 最大峰值输入功率才15w,就算不考虑效 输出7v最多也就2a电流,实际上远达不到,你只测了输出电流3a了,你怎么不测下电压呢?看看还剩多少?自动降低电压了,这就是自适应输出保护,你测到的3a就是最大sw电流,要真没有保护还等你测到3a,早就烧给你看了,哪儿也不对那儿啊~

网友:
我买的升压基本都是B628,小电流用一下没问题。目前几个坏的都是B628芯片自己过热毁坏了。

网友:
太容易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买了一片升压的,准备搞万用表电池,还没有使用,改天测试一下。

万用表用,还要看静态电流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买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