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偶发性关机,是电源板坏了吗?

楼主(2023-02-15):
请教一下
最近,TCL液晶电视,型号L50E5090。
电视偶发性关机,就是图像突然没有了,然后此时按遥控器开机键可以开机,可以正常出现开机画面,只要一跳过开机画面出现机顶盒节目界面他又会关机,紧接着开机还这样。
放置一段时间再看他会坚持时间久一些。
电视是带3d功能的
不是安卓系统,应该是linux系统。
只能插机顶盒看节目。
已经排除了插线排虚连,电视插头虚连,机顶盒问题,电视也恢复过出厂设置,电视不是安卓系统不能刷机。
麻烦问一下这个是电源板坏了吗?还是别的地方坏了呀,谢谢大神解答ฅ՞•ﻌ•՞ฅ

网友A:
先看看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B:
机顶盒跟电视是HDMI通讯接口吗?

网友C:
自动重启,软件,硬件都可能有问题。同意楼上的看法,先看看电源板和主板的DCDC是否正常。

网友:
先拆开,检查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跟电视是HDMI通讯接口吗?

是hdmi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跟电视是HDMI通讯接口吗?

hdmi有问题也会出这个故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mi有问题也会出这个故障吗?

没有图像后自动关机?指示灯变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像后自动关机?指示灯变红色的?

出现机顶盒的图像后自动关机,有的时候看一段时间才会自动关机,指示灯变红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现机顶盒的图像后自动关机,有的时候看一段时间才会自动关机,指示灯变红色。 ...

不接机顶盒看看啥情况会不会关机指示灯变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机顶盒看看啥情况会不会关机指示灯变红。

好的,那回头先换一条高清线试试

网友:
夜视仪用上

网友:
拆开看看上照片

网友:
有时遥控接收小板电路有 短路 也会出现此现象,把接收板与主板连接拔开试试还会这样吗?

网友:
查下遥控接收小板有无短路。

网友:
要换灯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跟电视是HDMI通讯接口吗?

你好,不是高清线,是有开焊的地方,我发帖子了,可以看看,感谢解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174-1-1.html

楼主:
找到故障点了,发了一个新帖子了,感兴趣可以看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1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

电源板有开焊的地方,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重启,软件,硬件都可能有问题。同意楼上的看法,先看看电源板和主板的DCDC是否正常。 ...

还是电源板有开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