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重制微笑鲨小手电,恒流驱动+无极调光+无频闪+Type-C接口(原创)

楼主(2023-02-15):
虽然现在手机都可以用闪光灯当手电照明,但是很多时候效果不好,不能聚光远射,也不能调亮度,有个小手电还是很实用的,带USB输出还能作为应急充电宝。
微笑鲨有很多款便宜的小手电,但是做工一般,充电口是老的micro usb,不能跟手机公用充电线找起来也麻烦。
而且大部分手电都是每次按键换挡,想简单打开和关闭都要多次按键,使用起来也不顺心,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

先看最终成品效果,外壳使用的微笑鲨867A,支持聚光灯和泛光灯,支持充电宝功能。改造之后只使用了原来的外壳和聚光灯,其它都是重新制作的:

改造Type-C充电,用小电钻手工扩的孔,不是特别完美,能用:

PCBA照片,泛光灯由5个0.2w的2835 led改成了3个0.5w 5730 led,充电宝部分加强到2A输入输出:

自带聚光灯只有铝基板散热,温度比较高容易光衰,加了个散热片,使用硅酮导热胶固定:

实测350mA驱动时温度还算比较低,灯芯温度应该在70℃以下,基本不影响寿命:

已经实现的功能:
- 支持聚光灯和泛光灯分别打开和无极调光,无频闪;
- 支持爆闪和SOS模式,闪烁频率可调;
- 支持低电量自动提醒和关闭,支持手动查看电量;
- 支持充电宝功能,5V/2A输入和输出;
- 支持锁定按键;
- 支持强制复位;
- 支持ISP升级。

按键尽量简化常用操作,单击即可开关,不用繁琐遍历各种状态:
- 关状态:短按打开聚光灯,双击打开泛光灯,长按查看剩余电量;
- 聚光灯和泛光灯状态:短按关,双击调到最大亮度,3击打开对应灯爆闪,长按连续调亮度,每次长按切换调亮暗方向;
- 爆闪状态:短按切换SOS,再短按关,爆闪和SOS固定最大亮度,长按切换频率或间隔;
- 锁定和解锁:连续4击,锁定时按键泛光灯快速闪烁一次;
- 任意状态超长按强制复位和进ISP升级。

原理图和PCB使用立创EDA:

单片机使用STC8G1K08A,10位ADC,PWM输出,宽电压范围,掉电模式唤醒,功能上完全满足,SOP8封装也方便手焊。
电池使用3000mAh以上18650锂电池,按1W LED功率可以连续使用10小时以上,最低亮度估计能使用100小时。
LED驱动使用PAM2804开关降压恒流IC(可用SY8006/LN2401等替代),可实现DC调光和PWM调光,效率>90%,相比线性恒流至少提高10%使用时间。

完整工程下载:

项目也开源到了github,欢迎star:
https://github.com/eleqian/eLight

网友:
高手!应该是科班出身的吧,我这种只停留在简单拼凑级别的人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这改装挺下功夫的,基本上只保留了外壳。

网友:
等于重新做了一个

网友:
就用个壳子了,这么小值得大刀阔斧

网友:
c口脚太密了,搞不定

网友A:
做个不锈钢小手电吧  好看 散热好  除了比较重(600克了)  塑料壳子的手电都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不锈钢小手电吧  好看 散热好  除了比较重(600克了)  塑料壳子的手电都容易挂 ...

计划下一步做个小模块,可以用到其它小手电(<5w)改造上,淘宝有很多金属外壳的可以选。大手电不考虑,日常使用便携性是必须的,不是专业用途。

网友:
这个工程有点大,要是有套件考虑收一个玩玩。

网友(2023-04-17):
强大 做的很好啊

网友:
厉害,我等只能仰望

网友(2023-09-22):
就只利用了个壳

网友:
老哥,很久之前也想这么搞,没技术。
能收费帮着搞一个吗?

网友(2023-10-26):
厉害厉害,今天刚买了一个867A

网友:
这款电筒里面的电路板怎么取出来?

网友(2024-01-05):
加上原来的板子图片就好了,让人了解下原来的设计。我看现在有现成的C口输出输入一体的板子,把那个大口去掉更好些

网友:
感觉很厉害啊

网友:
电路图都搞出了,牛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