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索尼DVP-NS530开关电源

楼主(2023-02-16):
有一台索尼DVP-NS530播放机,能开机,可以进出仓,有读碟动作,但一会后就停转,显示CANNOT PLAY提示,无法正常播放DVD或者CD。在小黄鱼上买了一个光驱总成,试机,情况一样。
然后检查开关电源,发现输出电压跟电路板上的标识不一致,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在坛里翻了很多帖子,学着尝试维修,但几经折腰后,上电后无法开机了,各输出电压更不正常了。也TB上采购光耦进行替换测试,情况依旧,心里难受啊,已经熬夜几晚折腾它了。 发帖就求助,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二,深表感谢。

网友A:
图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焊反了?

可以确认没有焊反。因为修前都会先拍照存档,并且先测试极性方向,从阻值看,折腾前后这2粒管子是没有变化。当然了,也不排除在上电时产生更多故障点了,因为上电测试各电压时,曾接负载排线,也曾不接负载排线,坛里有帖子说,不接负载,容易引起开关电源因为无法泄压而烧坏。 炸管/烧保险的一般好处理,对于这种不是0和1的故障,毕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缺乏经验,手中也没有备件可进行替换大法。

网友:
台达的电源,,,应该还可以的啊,,但空载和带载的电压真有可能差比较多,,

网友B:
维修前各个电压似乎很正常哇!为啥不考虑是主板问题呢?不连CN2下测试这几个电容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前各个电压似乎很正常哇!为啥不考虑是主板问题呢?不连CN2下测试这几个电容电压各是多少?

...

谢谢指导,对于这种不是爆管的明显故障,还是缺乏经验。又经过一翻折腾,发现R9电阻偏大了,达到30多K,标识是100,故又采购了一批贴片电阻,换上后,没过一会,R7冒烟了,ZD2冒烟断路了,怀疑焊接R9是出现短路,正在等待新的配件到货。作为个人维修,没有足够的备件是最耗时耗精力的。 等到货补全原件后,再按你的指导测试各电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前各个电压似乎很正常哇!为啥不考虑是主板问题呢?不连CN2下测试这几个电容电压各是多少?

...

另外请教下,我画的红色框中2个管子,是不是稳压二极管呢?如果是稳压管,能大概判断是多少V的吗? 管子上没有型号,也没有找到NS530的电源板图纸。
而 图中最上面左侧的2个管子,管子上有丝印16A,也参考了一下8脚电源芯片DAP-8B,要求是16V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对于这种不是爆管的明显故障,还是缺乏经验。又经过一翻折腾,发现R9电阻偏大了,达到30多K, ...

R9.R7都搞烧了?八成IC1也挂了,ZD2耐压值可能要找图纸了。红色框两个管子是D202普通二极管IN4148之类的型号。另外一个没看到丝印不太清楚。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的指导,贴片电阻和稳压管,光耦到货换上后,实测电容电压,只有310V,没输出电压

感觉自己跟这块电源板杠上了,准备换场效应管K3067和电源管理芯片DAP-8B(没有找到,网上说可以用203D6替换,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帮忙确认下是不是可以原替,谢谢),再次等待TB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的指导,贴片电阻和稳压管,光耦到货换上后,实测电容电压,只有310V,没输出电压

感觉自己跟 ...

呵呵,又烧元件了。。。C3无值说明初级没工作哇!ZD2你用多大的稳压值?测下现在的R4A阻值多少?

楼主:
更换2只4148,TB上买了几只K3067,对比管子的阻值,板子上的阻值一样,K3067应该没有坏。 计划替换DAP-8B的203D6芯片由于卖家掉链子,迟迟没有发货,换了家店铺继续等203D6
在此基础上通电测试,C3两端电压有3.82V,电压值是否不对呢? 工作电压应该要16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2只4148,TB上买了几只K3067,对比管子的阻值,板子上的阻值一样,K3067应该没有坏。 计划替换DAP-8B的 ...

显然IC1没有正常工作状态。继续更换!ZD3你用了in4148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IC1没有正常工作状态。继续更换!ZD3你用了in4148管?

感谢耐心指导。
昨天用203D6直接替换了DAP-8B,通电测试C3电压在5~9之间跳变,然后D4输出脚也有电压5~9之间跳变, 副边依然没有电压输出。
ZD3是原来的,原元件中ZD2和ZD3的丝印都是16A,,用一16V的只稳压管替换了ZD2
另外副边光耦附近的你你说的2只4148(D202),我也用换新了。

咸鱼上采购了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NS530,用于对比验证,通过替换电源板、光头总成,解码板,已经确定原机器的光头总成是好的,解码板有问题,至于电源板已经被我折腾的没有电压输出,无法判断原来是否正常。

而咸鱼买入的旧件电源板布局和我原来的电源板有较大区别,无法对比测量每一个对应位置元件,,因此又陷入了困局,暂时没有排障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耐心指导。
昨天用203D6直接替换了DAP-8B,通电测试C3电压在5~9之间跳变,然后D4输出脚也有电压5~9 ...

之前我说过你的电源没问题应该是主板故障,现在换了购买的电源后再维修主板看看啥情况。你还想再修故障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说过你的电源没问题应该是主板故障,现在换了购买的电源后再维修主板看看啥情况。你还想再修故障电 ...

开关电源维修, 对我一个坎, 我想跨过去,,从原理图看, 开关电源由几个部分组成,主边和副边,手中还有有几块以前微波炉换下来的开关电源,很想把它们修好。

楼主(2024-03-19):
放下也快一年了,至今没有再拿起修一修

网友:
施主,,你的执念有点深啊

网友:
专业维修开关电源的,,都有电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下也快一年了,至今没有再拿起修一修

首先需把图画出来,否则大概率花更多的时间,走无穷的弯路~,而最终结果还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