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底漆刷后不要面漆覆盖可以吗?

楼主(2023-02-16):
防盗网,刷这种漆后完成,不再上面漆,对颜色不有要求,怕不怕雨水泡软呢!

网友:
听说跟刷了层胶差不多,密封了。没接触到空气中的水份,所以外面不会继续长锈,里面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反正短期内是看不出效果的。
感觉既然是铁锈,是不是就是很容易掉的意思?

网友:
我觉得你在打广告

网友:
我感觉是上面覆了一层胶水。

网友:
应该就是乳胶漆一样那种东西,这东西本来就不需要面漆了吧

网友:
不除锈,在外面刷什么都惘然!

网友:
其实也就是涂油漆,他不防锈你就能拿他怎么样,去告他吗?你告得倒他吗?只是把油漆卖得更贵的噱头而已。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1 ... annel=&source=video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0 ... p;source=search_tab

网友:
买来试试,看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除锈里面还会继续生锈起泡!

网友:
要看锈蚀程度,带浮锈的没问题,快锈穿的没办法。

网友:
    油漆肯定越厚越好,这样保护效果越好。再涂一层油漆,也是为了让防盗网更加好看,就像花洒是塑料做的,在外面搞层镀膜就是为了让他看起来更加好看,防盗网铁锈色肯定不好看。

网友:
正常应底漆加面漆<喜欢色>

网友:
看过别人视频,妥妥的智商税

网友:
底漆-------底气

网友:
可以,但是需要先把上面的锈用铁刷打磨刷干净,再·喷此漆两至三次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除了铁锈靠谱吧

网友:
铁锈不打磨就上漆??监理肯定让返工!

网友:
底漆的作用是保护,面漆的作用是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