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2 16G扩容128G

楼主(2023-02-16):
各位坛友新年好!过年后的情人节接修邻居碎屏的16G mini2,又一台mini2要扩容128G,哎,扩的真是情怀,叫她买台稍新款的二手平板都不愿意。。。

因需要采购触摸屏,搁置了一天,触摸屏到货后就开干,首修机拆开后里面还是有很多指纹,看来FSK的作业员还是很随便的,未戴指套吧?

继续拆

来个硬盘的近照,海力士的NAND FLASH

采用不拆主板手术(注意保护好电池,避免高温烤焦),861直风枪拆下硬盘

主板上的黑胶处理干净

用编程器备份原硬盘的底层资料,再写入新的128G硬盘中

新的硬盘植好锡,注意要用183度的含银中温锡较好,138度或158度锡尽量不要用

新的大容量硬盘焊回主板

装上坏屏先刷机

刷机完成后装好内部所有部件及换上新的触摸屏

完美扩容到128G,邻居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END

网友:
这款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感觉是要换代了,我家的重新恢复出厂后装一两个学习用的APP都慢

网友A:
这下可以放好多学习资料了

网友:
这种老设备扩容好像也没什么帮助,装软件都觉得慢了,用来做家庭智能总控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下可以放好多学习资料了

说吧,你私藏了多少学习资料

网友:
这种尺寸的刚刚好,装兜里夏天可以当扇子应急也不错

网友:
老机子焕发了第二春!

网友:
mini2已经没有必要再折腾了吧,实用性已经大打折扣了!

网友:
这电池是原装的吗,这么平整

网友B:
看到主板上掉了一个点

网友C:
我还有个mini1可以扩容不?给我老婆看剧用

网友D:
mini2的性能不行了,完全没必要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mini1可以扩容不?给我老婆看剧用

mini1不建议修了,大部分APP下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2的性能不行了,完全没必要扩容

人家扩的是情怀,就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主板上掉了一个点

NC脚空点

网友E:
我还也有台mini2呢,扩容了128M看剧、看书吧。。。。连工带料多少钱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mini1不建议修了,大部分APP下不了啦

使用倒是正常,就是想扩个容换个电池,看剧方便点,软件也不需要最新的吧,只要是播放软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倒是正常,就是想扩个容换个电池,看剧方便点,软件也不需要最新的吧,只要是播放软件就行
...

扩容须刷机,所有的APP得重新下载,大部分是下不了的,只能用网页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也有台mini2呢,扩容了128M看剧、看书吧。。。。连工带料多少钱搞定?

不是有情怀,不建议修MIN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