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派出所给装的电瓶车定位器

楼主(2023-02-16):
派出所民警到厂区用身份证登记下给免费安装电瓶车定位器,地上捡到一个拆开看看做工还不错嘛

网友:
免费还要啥电瓶车啊

网友:
现在基派出所真是很好的!

网友:
只靠这个内置电池,不需要连接电瓶车供电?

网友:
免费安装不错,这个也要成本的

网友A:
电瓶车定位器我倒是拆过几个,结构不是这样的,定位器是密封的,板上带SIM卡槽、带导航用的陶瓷GPS天线、还有块容量很小的锂电池(用以保证定位器在断电后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有电源线外接到电瓶车上日常供电。楼主拆的这款估计只能短时间使用(看电池也就是2032的一次性电池,能用一个月算不错了)!

网友B:
过红绿灯时RF扫描器扫描ID登记路过的时间和地点,和NFC类似!

网友:
超低功耗高性能2.4GHz GFSK无线发射芯片SI24R2E,应该还有和配套的模块吧

网友:
现场派出所服务这么好啊,只是看着比较廉价

网友:
免费安装不错

网友:
免费安装真好

网友:
免费是不错,问题是一次性2032耗尽了还不是等于没装。

网友:
你村真好,还能免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定位器我倒是拆过几个,结构不是这样的,定位器是密封的,板上带SIM卡槽、带导航用的陶瓷GPS天线、还 ...

这个不是gps定位的。RFiD是卡口读取的。通过某个路口的时候,记录下几点几分。缩小范围。

网友:
这样的拆机帖会不会让搞电瓶的人技术提升

网友:
警民合作,法力无边!

网友:
警察恨不得给每个人身上都装个定位芯片,那他们 办案就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红绿灯时RF扫描器扫描ID登记路过的时间和地点,和NFC类似!

原来是这样防盗定位的

网友:
免费安装的定位器肯定受群众欢迎

网友:
免费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