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个机械硬盘降速问题

楼主(2023-02-16):
朋友的一个西部数据机械硬盘,垂直盘,情况是这样的。
正常连续大文件写入150左右,甚至还高一些,突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用软件测试大文件顺序速度,读出正常,写入突然变成60多。拖一个几十G文件进去,刚开始速度180左右,考了几个G后,速度在几秒内就下降到和测试的一样60多(有点像固态硬盘SLC缓存用完了的时候那个曲线)。如果把这个文件拷完,再拷下一个大文件,也是类似现象。
于是试了下把数据搬出后,删除分区后重新分区,这时候拷贝和测试数据均正常。
然后关机后放了一夜,又进行测试和拷贝,写入又变成慢速了。
读出速度一直正常。
在PE系统测试,一样现象。
坏道测试均通过,无坏道。
smart数据正常。
显然也不像是某些区域盘片故障,不然不可能每次都是前几个G数据速度正常,也应该不是缓存导致前几G速度快,缓存只有64M。
也不像固件问题,在删除分区又重新分区后的测试,怎么测怎么都正常,关机放一夜又不对了。
大家帮分析原因。

网友A:
机械硬盘不是都这样吗?感觉你这是用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交叉读写的现象吧?

网友:
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有些问题经常是无果的。我的一个移动硬盘盒(硬盘+转接板)比你的问题还严重,查看目录列表正常,进行文件拷贝时,刚开始速度正常,用不了一分钟,速度直线下降。稍微大的文件都这样。确定是USB转接板的问题,板子上总共没几个零件,但反复修理始终无果,最终放弃了。

网友:
这个还是固件设置的原因,要改固件才可以,怕是你自己折腾不了。

网友:
我那14T的机械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拷贝大文件的速度基本不会差异 太大,除非有很多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不是都这样吗?感觉你这是用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交叉读写的现象吧? ...

没有交叉。从机械硬盘读取写到机械硬盘。最奇怪就是重新分区后正常,就关机放一夜又降速。

网友B:
机械硬盘不是这样的吗?我的一直这样,当成是正常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不是这样的吗?我的一直这样,当成是正常现象了.

问题是重新分区后怎么测都不降速,放一夜又降速。
另外一个机械硬盘的速度就能一直持续。

网友C:
磁道的寻道逻辑问题吧,直接测下速度曲线看看正不正常吧,你用SATA还是USB?一般现在的盘写的话100左右吧,60感觉不太正常,老盘都不是这个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重新分区后怎么测都不降速,放一夜又降速。
另外一个机械硬盘的速度就能一直持续。 ...

系统设置里关闭写入缓存和写入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道的寻道逻辑问题吧,直接测下速度曲线看看正不正常吧,你用SATA还是USB?一般现在的盘写的话100左右吧, ...

重分区后正常时候能到150,重分区前和放一夜变成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设置里关闭写入缓存和写入优化!

回头试试看
但刚重分区时,几十G能持续高速写完应该不是写入缓存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交叉。从机械硬盘读取写到机械硬盘。最奇怪就是重新分区后正常,就关机放一夜又降速。 ...

这个你可能要看看硬盘参数了,很可能有一些指标劣化了。

网友:
硬盘磁头老化的话就这样,你硬盘容量小的话,写到内圈也是这样越写越慢

网友:
开始用缓存交换的时候快

网友:
换盘没问题不就是盘的问题,具体为什么,我们又不搞科研

我认为就是磁头计划性偷懒或者楼上说的磁头老化,或盘体弱磁区

网友E:
楼上全错

VISTA开始有内存缓存机制,可以使用系统内存做媒介传输缓存用来弥补DMA/UDMA的传输速度迟缓的问题,体现的结果就是VISTA以后系统复制文件的时候前面跑的特别快,到中间开始降速并一直维持平均速度,用XP以下的系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全错

VISTA开始有内存缓存机制,可以使用系统内存做媒介传输缓存用来弥补DMA/UDMA的传输速度迟缓的问 ...

那把它重新分区后的有段时间写入几十G都能一直保持150左右又是怎么回事呢?关机一夜后又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