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啥蓝牙就不能像2.4G一样响应速度快点呢

楼主(2023-02-16):
每次开机等半天,不是适配器休眠了就是设备休眠了,设置不省电也没用,同样都是2.4G的技术,蓝牙是真的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啊,2.4g是秒开秒连还省电

网友A:
所以蓝牙他传播语音还行,传送HIFI那就算了吧,至少目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蓝牙他传播语音还行,传送HIFI那就算了吧,至少目前是.

所以现在HIFI有无线的吗?不怎么关注这方面。

网友B:
无线音响是有的,之前弄过苹果的airplay,安卓的不知道叫啥

网友C:
蓝牙设计之初,就是按照低功率低能耗来设计的。

网友:
蓝牙要进入系统加载驱动程序后才能用,可以连接多种设备,连一个设备就加一个驱动,2.4G是模拟标准的键鼠接口,只是传输是无线而已,所以BIOS都可以用。

网友D:
1、蓝牙就是2.4GHz设备,这个频段设备类型很多,包括WiFi、USB 3.X、ZigBee、HDMI、DVI、NFC等等
2、蓝牙一般情况下捆绑两个频道,而所有2.4GHz在国内只有11个频道可用,所以在附近2.4G设备繁多,信号频道发生对撞的时候需要换频道捆绑,握手、认证需要时间
3、楼上有几个云玩家注意补习

网友E:
蓝牙的协议栈太复杂,所以延迟相比较大。

网友F:
具有主动连接的蓝牙设备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但被动设备就会存在休眠问题。
但是主动连接扫描的设备就不符合节能和长续航的特性,所以怎么平衡这些特性就成了实质难题。
蓝牙需要考虑通用性,不用的设备休眠掉有助于信号的优化传输,傻瓜2.4G不需要考虑这么多,能收到信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音响是有的,之前弄过苹果的airplay,安卓的不知道叫啥

2.4G的无线耳机我也有,但是能不能到HIFI级别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设计之初,就是按照低功率低能耗来设计的。

但是这货的功耗一点都不低啊,4.0之前的版本耗电量很大啊,4.0之后加了点wifi的技术才把功耗降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蓝牙就是2.4GHz设备,这个频段设备类型很多,包括WiFi、USB 3.X、ZigBee、HDMI、DVI、NFC等等
2、蓝牙一 ...

和频道没关系吧,就算附近就它一个也是头次连接反应慢,还是为了降功耗。话说现在5.0以后功耗也可以了,可以常态保持链接了吧。还没学协议,等学了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的协议栈太复杂,所以延迟相比较大。

要不是有几个大佬撑着,这货到3.0就算到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有主动连接的蓝牙设备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但被动设备就会存在休眠问题。
但是主动连接扫描的设备就不 ...

不知道具体协议里有没有修改主被动的,最近准备改下无线键盘,都在考虑是不是不要蓝牙单要2.4G和有线算了,否则每次连接都要等半天

网友G:
蓝牙连接在手机上很费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频道没关系吧,就算附近就它一个也是头次连接反应慢,还是为了降功耗。话说现在5.0以后功耗也可以了, ...

和频道有绝对关系,除了开关机和休眠外,但凡扫描频道、修改、重链接之间时间消耗很大的,更何况其他2.4GHz设备也都是动态切换频道,你真的没发现有时候在密集区用WIFI经常断流卡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牙连接在手机上很费电的

键鼠一般也不会连手机上吧。费电是一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频道有绝对关系,除了开关机和休眠外,但凡扫描频道、修改、重链接之间时间消耗很大的,更何况其他2.4G ...

我是指断线重连的响应速度,比如我电脑休眠以后再开的时候,蓝牙键盘起码30秒没反应,应该是键鼠的省电策略的问题,同样是蓝牙设备的耳机和音箱就连的比较快。说实话我宁愿像耳机一样5,6个小时冲次电也不想开始用之前还要等半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指断线重连的响应速度,比如我电脑休眠以后再开的时候,蓝牙键盘起码30秒没反应,应该是键鼠的省电策 ...

电脑端:激活适配器,初始化参数,搜索频道,捆绑双频道,PIN码对照,握手,通讯
键盘端:通电,激活无线模块,初始化参数,搜索频道,捆绑双频道,PIN码对照,握手,通讯

这里光搜索频道就得用十秒以上,所以30秒真不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端:激活适配器,初始化参数,搜索频道,捆绑双频道,PIN码对照,握手,通讯
键盘端:通电,激活无线 ...

所以在考虑改装键盘的时候干脆不要蓝牙了,有线加2.4G就够了,蓝牙键盘和鼠标真的是越用越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