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是什么电源接口

楼主(2023-02-16):
这个电源接口的插头淘宝有吗?搜索关键词是?

网友:
有点像DELL HP笔记本那种3针接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拆了换通用接口。
拍下里面的照片看下。

网友A:
这个就是那种中间很细一根针的那种接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那种中间很细一根针的那种接头吧?

+1,搜笔记本电源应该就行

网友:
笔记本电源,ASUS笔记本都是这种宽口细针的

网友B:
这是什么主机还能外接电源?

网友:
一般都是那种小主机才会用这种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主机还能外接电源?

应该就是那种瘦客户端

网友:
第个是低压电源插座,第二三是数据信号插座吧?

网友:
有些迷你台式机用的电源就是笔记本的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光纤接口。

网友:
母头不好找,

网友:
联想品牌机有些喜欢用这种外置电源,真恶心。

网友:
拍个照去X宝能找到。

网友:
别被那些孔洞误导了,其实就是中间那个孔有用!

网友:
对照品牌去找,或者是把电源头拆下来,X宝拍照搜索。

网友:
DELL或者HP的笔记本大孔带针电源接口,具体要看孔多大才能确定用哪个品牌的电源。

网友:
三芯口,  外皮外侧、外皮内侧、细芯蕊。。

网友:
没记错的话, 就是中间一小芯  和外面
很多笔记本上面都是用的这个
这种外接电源的主机   都是很低档的品牌机用得多。。      联想是方形的像USB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