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7 6700奇葩问题求解

楼主(2023-02-16):
i7 6700cpu一枚,装在华硕品牌H110、B150等主板,各项功能均正常。奇葩问题是装在技嘉品牌主板,不管是H110还是B150,集显均无输出,独显好使。保证所测试主板完好。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先插上独显,然后进bios里把自动调成集显呢

网友:
二楼方法  有道理   倾向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A:
bios自动关闭集显了呗,现在基本都是自动关闭,要想用得去bios里面开,然后用在系统里面选谁用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自动关闭集显了呗,现在基本都是自动关闭,要想用得去bios里面开,然后用在系统里面选谁用核显 ...

插了独显自动关核显

网友:
估计CPU有点小问题 技嘉主板也有责任 它家Z170 B150之类的主板 当年魔改BIOS上9代CPU的时候 其他家只需要屏蔽两个针脚就行 技嘉却要屏蔽十几个 肯定是和别家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确定主板集显输出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BIOS设置!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从不买技嘉主板

网友:
在H110,B150上面试的时候是否带独显的,这个要先确认

网友B:
进BIOS设置里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BIOS设置里检查一下。

bios清零、设置、更新都试过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自动关闭集显了呗,现在基本都是自动关闭,要想用得去bios里面开,然后用在系统里面选谁用核显 ...

打开也不行,试了

网友:
更换不同版本bios试试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年多无解,期间各种试,结论是这个U放技嘉身上就不行,华硕技嘉H110和B150试了个遍,没着只能分开使用,一切正常。倾向于U有点小问题,但还只是在技嘉身上才能体现出来,真奇怪!!!

网友C:
兼容性问题,可以问下技嘉的攻城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性问题,可以问下技嘉的攻城狮

问过技嘉厂家技术服务,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U自身有问题
具体应该是不兼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