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MOS管的G D间电容就能让单片机与外部通讯的信号通过?

楼主(2023-02-16):
一个充电器的单工串口通讯很奇怪,就靠MOS管G D之间的电容传输,pF极的电容就能让通讯信号顺利通过?
原理图照实物画出来的,USB 口有电压输出功能,通过一个P MOS开关切换,通信时开关关闭电压输出,

反向传输电容Crss,指的是S接地,GD之间的电容,即Crss=Cgd

A1sHB反向传输电容

USB口实物图

开关P MOS管

网友:
没问题啊!单片机输出时电压也会随之波动,这不就是电源载波技术吗!

网友A:
平时21脚低电平,打开供电常开
通讯时21脚调制脉冲电平输出
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只是借用了usb插座而已,通讯时mos是脉冲输出状态,并不是你想的打开来当5v输出这一功能

网友C:
55pf过1mhz的信号,问题不大,可能会有少许失真,反正单片机只要1010101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平时21脚低电平,打开供电常开
通讯时21脚调制脉冲电平输出
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

你这样一分析让我脑袋转过弯来了,脑袋短路了一直想着MOS管就是个开关,只控制电压输出,没想到这开关是有放大信号的功能,通讯时MOS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在MOS管D极输出的是放大后的单片机通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借用了usb插座而已,通讯时mos是脉冲输出状态,并不是你想的打开来当5v输出这一功能 ...

对的,我脑袋短路了,通讯时MOS管是在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pf过1mhz的信号,问题不大,可能会有少许失真,反正单片机只要10101010

我成功把你带沟里去了

网友:
这就是个电平转换电路吧.
好奇10V干嘛的,这样单片机IO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懂得,来学习了。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嘛

网友:
你把MOS管看成是三极管就能想明白了

网友E:
通讯?谁和谁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通讯?谁和谁通讯?

与电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与电脑。。。。。

5V+与地线,和电脑连接能通讯?值得怀疑。直接插电脑上还是通过一个什么转换装置呢,如果有转换装置还可以理解,直接插USB上就没道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与地线,和电脑连接能通讯?值得怀疑。直接插电脑上还是通过一个什么转换装置呢,如果有转换装置还可 ...

单片机肯定直接与电脑通讯不了,中间有串口转USB的 PL2303转换头,这个ÜSB是非标接线

网友:
缺一个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一分析让我脑袋转过弯来了,脑袋短路了一直想着MOS管就是个开关,只控制电压输出,没想到这开关是 ...

其实还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借用了usb插座而已,通讯时mos是脉冲输出状态,并不是你想的打开来当5v输出这一功能 ...

你是对的

网友:
这个MOS管想成三极管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