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内阻仪组装,手工不行,想法还行

楼主(2023-02-16):
简易内阻仪,淘买的,50多。一个电流表一样的表头,一根简易测量线。精度没法显示小数点后的,但是准确度感觉还行,朋友大几千的内阻仪小数点前的数值和这个一样。
     我的想法是把表头,电池和开关放在一个 etc设备里。尺寸空间很匹配,不过我手工不行也没开孔设备,所以做工粗糙了些,开尔文夹我改了下,用了手机电池的触点,如果有那种伸缩触点会更完美。大家做个参考。有工具手工厉害的话肯定能做的更精致些.

网友:
楼主的改法不错,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内部惨不忍睹

网友:
方便实用就行!

网友:
能就就好,工具就是拿来用的。

网友:
很好,很实用,工具讲究的是好用。

网友:
开尔文夹这样改不好

网友A:
小数点单位是毫欧吧,也就是最小1毫欧感觉差不多够用了,1毫欧以下的应该偏少

网友:
需要提高手艺,想法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数点单位是毫欧吧,也就是最小1毫欧感觉差不多够用了,1毫欧以下的应该偏少 ...

测大单体点池都是小数点后面的,哈哈哈哈

网友:
都出50了,不如直接1035系列的

网友:
唉,嘌呤大佬的车已经不见鸟

网友:
这价钱弄个这也不便宜啊

网友:
实用就行,最高能测量多高的电压?比如12v铅酸?

网友:
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还行工具实用就好。

网友:
买现成的还是自己组的

网友:
50元可以买好多个电池了。

网友:
散件50多,DIY后成品卖相值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