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简单使用的RC3563内阻仪的电池架

楼主(2023-02-16):
前几天撸了一个内阻仪量度的3563裸机不到130元,做了一个简单的电池架,过几天有空再做开尔文夹,3563内阻仪的接线4是正极,1是负极,3是1的辅助线,2是4的辅助线,有不对的请大家指出,用了一段18CM空开的支架当底座,找了1根铝合金置物架的铝条,做2个电池支座,支座开孔用12mm的钻头,买了一套电池顶针9.5元,软线自己自己有对付用吧,航空插头是GX16的,直径12mm,这个也不贵1元1个。效果还不错。

网友A:
你这个18650锂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8650锂电池不错

三星25r   拆机的,不过还行经济实惠

网友B:
内阻仪不错,价钱也不贵,从那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阻仪不错,价钱也不贵,从那儿买的?

拼多多

网友:
在坛友手里买的二手的都120呢,只能测30V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C:
好像有高电压版本。

网友:
不错,楼主可以发一下链接给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仪不错,价钱也不贵,从那儿买的?

多多,有个优惠劵8.8折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高电压版本。

这个能测到100v

网友D:
看看能和电脑通讯上吗,听说还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和电脑通讯上吗,听说还有假的

可以通讯,试过了

网友E:
感觉可能线都接错了。

记得GX插头1、2号是电压和恒流输出线,3、4是信号输入线。

对应的电池测试架,两头外圈大面积接触点是电压和恒流输出线,中间触点针是信号输入线。

网友:
眼馋内阻仪很久,但是为了手里几颗拆机18650,买个又感觉浪费,所以忍着没买。

网友F:
内阻仪不错啊,电池夹的阻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能线都接错了。

记得GX插头1、2号是电压和恒流输出线,3、4是信号输入线。

1号2号单独测量电池仪器没反应,1号和4号测量有电压,电阻偏大,2号3号测量内阻为0,电压-0.几,4号3号/2号1号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阻仪不错啊,电池夹的阻值是多少呢

0.058     没到到0.000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应该12和43分组?

网友:
还是使用原装的香,自制的一般会增加线组。

网友(2023-09-07):
请问一下,对角是一组吗?测量需要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