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修闪迪CZ73黑胶体U盘弹片

楼主(2023-02-16):
朋友拿了个U盘来,说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一看,原来是闪迪CZ73黑胶体U盘,把黑胶体拆下,发现USB3.0的五根弹片中三根怎么短了一截,仔细一看,原来是弯折触点处往里面90度折叠了,可能是使用时碰到某个异类USB口难插,然后大力出奇迹的结果。试着拿把小刀把折叠处往外挑挑,不出所料全都断了。

就是这个U盘

拆下黑胶体,中间三条腿短了一截

找个USB3.0的口,拆开要里面的弹片

费了一番功夫,焊好了,渣渣“焊功”大家不要笑

测测速正常3.0了。

网友:
牛啊,这也能修!

网友A:
中间三个本来就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三个本来就短吧

后面五根是一样长的,中间三根被硬生生怼短了。

网友B:
高手,手艺不错。但是,这种修复的毕竟不如原装的顺滑,以后使用还得注意了,标准插口没问题,如果遇到不太正规的插口,恐怕还会有出现状况的可能。

网友:
干嘛不换个座子

网友:
这U盘素质不错,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手艺不错。但是,这种修复的毕竟不如原装的顺滑,以后使用还得注意了,标准插口没问题,如果遇到不太 ...

对对,插U盘不能硬怼。

网友:
直接飞线到3.0U盘板上,然后装壳。

网友:
高手,手艺不错,学习了

网友:
黑胶体怎么拆,没图片差评

网友:
直接换个新头不是插起来更顺溜吗?就好像很多水一样顺滑或者加了润滑剂,一个字爽!我不是老司机!

网友(2024-03-13):
手艺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