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联想300w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23-02-16):
本人的ThinkPad p53在用230w电源时,电脑高负载电池会缓慢掉电,逐购入一300w电源,电源在其他电脑(拯救者原配300w的)上测试没有问题,但插入P53后开机显示an unknown adapter is connected to the system.to use AC adapter,please.please correct the AC dapter which was shipped with the system,进入系统后弹窗“连接的交流适配器有误”,无法给电脑供电,只能关机给电池充电。测了电源识别电阻8.6K欧,也是对的。查的电源应该是兼容P53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吧,啥笔记本能跑上250w
的功耗

网友:
瞬时功率有那么高,短路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爆炸了?

网友:
带独显的能耗大户,有这么高的功率的。。。

网友:
我觉得换电源也没用。

因为好电池的电并不是电源功率不够,而是设计的时候就定义充电圆口去多大功率,超过了就用电池来补。

所以你换大功率电源,笔记本的电路采样到电流达到了,也还会用电池。

这样设计肯定有它的目的。

网友:
你换了电源大概率没用,内部设计就只有230W,你换3000W变压器也只能用到230W而已。
这个是能说变压器带简单的协议,接入到系统后中心针有检测信号,可能是几次低脉冲,也可能是几次高脉冲。建议300W的退货。

网友A:
难道说联想也给原装电源加识别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联想也给原装电源加识别芯片了?

接头中间针和外面一圈金属片之间有个识别电阻,根据不同的阻值识别不同功率的适配器

网友:
还是要原配的电源,

网友:
不是原配多少会闹些小别扭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