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大佬,我这个品牌机上自带的128G的NVME固态可以改U盘吗?

楼主(2023-02-16):
品牌机上自带的128G的NVME固态坏了,估计是主控的问题,想把颗粒改成U盘用,可是这牌子的颗粒没见过啊,要用哪种主控板才能改呢?固态原来的标签上牌子是FORESEE,颗粒编码是29F512G08EEHAF。

网友A:
3D B16A,上慧荣sm3281吧,有4k

网友B:
自己折腾犯不上吧
建议直接出售,然后买你需求的产品
或者找到别人帮忙代工,给代工费

网友:
算了,其实如果没数据的话,直接上新的

网友:
自己搞还要投入1 2百都不一定成功   叫别人搞   大概要两个128g  u盘的价格

网友:
如果是做系统盘读写还是挺频繁的做U盘也未必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 B16A,上慧荣sm3281吧,有4k

多谢大佬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折腾犯不上吧
建议直接出售,然后买你需求的产品
或者找到别人帮忙代工,给代工费 ...

就是手痒,想玩一玩,正好给自己买工具找个理由

网友:
折腾的结果可能是无法成功。

网友:
自己有闪存,就是买个u盘板子,再掏点加工费搬板的事,3281的板子也不贵,看自己想不想玩了。

网友:
动手强自己做  要么就不划算了

网友:
用别家的里子绷自家的面子。

网友:
这个搞起来会很麻烦,建议放弃

网友C:
如果楼主要控制成本的话,建议修复这个SSD,然后买个盒子装着做U盘。128G U盘即使是闪迪CZ880 也才200多,速度未必比你这个固态慢。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现在都很便宜的。

网友:
可以玩。3281

楼主:
已经买好主控板了,连壳子才十几块,第一次玩,很有兴趣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0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要控制成本的话,建议修复这个SSD,然后买个盒子装着做U盘。128G U盘即使是闪迪CZ880 也才200多, ...

硬盘早换大容量的了,NVME的盒子我有,U盘也不缺,纯粹闲的无聊想玩一玩这个

网友:
能来问的估计自己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