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低成本电磨支架

楼主(2023-02-16):
低成本自制电摩支架,用了大号角码做支撑
,在用小台钳固定。

网友:
应该没事,底部钢板挺厚的,估计不磨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吗?

不晃很稳

网友:
不稳,双支点能好不少
用2个抱箍直接固定到板凳上

网友B:
就这瘦弱的小身板???还上220V的6mm大电磨???支点还这么高???看着都瑟瑟发抖。且行且珍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瘦弱的小身板???还上220V的6mm大电磨???看着都瑟瑟发抖。且行且珍惜吧。 ...

不会挺好的在连接软轴好用

网友C:
感觉这220v的电摩上这支架震动应该会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220v的电摩上这支架震动应该会不小。

没什么震动挺稳的

网友:
刚性不够啊

网友:
用小台钳直接夹抱箍不好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改造成小台钳直接夹

网友:
直接固定木板上面可能更稳定

网友:
看那个L型支架感觉不是很稳。

网友:
台钳大点,直接夹住电磨呢?

网友:
感觉不是很稳定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
钳口直接夹螺帽应该稳当些。

网友:
打磨时晃不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