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移动和慧眼大华p2摄像头破解 连接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3-02-16):
内部构造坛友有拆解图,我就借一张
------------------------------------------------------

首先把p2上电,然后长按后面恢复按钮,直到摄像头断电重启,

电脑设置固定ip

192.168.1.108:8090
账号密码都是admin

然后进入账户,新建账户,不然在登陆和慧眼的时候会禁用admin账户

坛友说把这个改为rs.lechange.cn就可以用乐橙注册了,

我就想让摄像头连接上硬盘录像机,手机端还是和慧眼,所以其他就不用动了,

楼主:
设置IP的时候摄像头直接和电脑相连

网友:
我用的海康的

网友:
移动的“和”?

网友A(2023-04-07):
我的移动和慧眼p2,账号密码 admin,提示帐号不存在,进不去管理页面

网友(2023-05-16):
p2还是p2f啊?

网友B:
请问不更改,可以直接使用录像机添加摄像头吗?我的和家亲摄像头,录像上可以初始化,但添加后连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移动和慧眼p2,账号密码 admin,提示帐号不存在,进不去管理页面

先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不更改,可以直接使用录像机添加摄像头吗?我的和家亲摄像头,录像上可以初始化,但添加后连接失败。 ...

进去摄像头添加账号就可以,和慧眼和录像机同时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去摄像头添加账号就可以,和慧眼和录像机同时使用

请问你的和慧眼p2固件设备版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和慧眼p2固件设备版本多少?

v2.420.r20170830

网友:
谢谢,已成功作为本地摄像机使用

网友(2023-10-22):
电信MJ-C232V5-0SW1是否可以使用?我准备试试研究下

网友D(2024-01-02):
请问楼主,我按照你上面的设置好以后网线连接海康的录像机怎么跳不出来头子?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移动和目c12怎么弄啊?现在只能手机,没插内存卡的地方,只让云存,太可恶了,怎么连接海康录像机啊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我按照你上面的设置好以后网线连接海康的录像机怎么跳不出来头子?这是什么问题? ...

我也是非专业人士纯属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