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小电磨。

楼主(2023-02-16):
电池费了8串的。电解液都出来了。电路板被咬断路了。补焊下可以用。壳子洗洗挺新的。同心度比买配件装的好。电池只能改2只18650电池。8发比原来的低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挺好

网友:
这个调速电路还是比较复杂,是不是555+MOS管??估计效率会比较高。我手里的那个小电磨,调速就是用LM317调压来实现,就是能用而已。

网友:
修修补补再用几年。。。

楼主:
有mos管的。70买了两个。据说有2万转。

网友A:
弹性夹头同心度比活动夹头好,尽量换双滚珠轴承电机。

网友:
可以改用锂电池。

网友:
内部零件挺多的

网友:
看用料不错,楼主捡漏了

网友:
电路板除锈、上锡+飞线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那个轴好像是铝的

网友:
这个做工还算得上是好的了,能修好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性夹头同心度比活动夹头好,尽量换双滚珠轴承电机。

这种有刷的,不能换电刷的小电机,铜套轴承够了。配不上双滚珠轴承

网友:
修修应该还能用,改成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