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没接地,USB等数据线的屏蔽层还有用吗?

楼主(2023-02-16):
好多笔记本有三插,但是笔记本外壳依然是电麻人....

为啥不接地我能理解,但是数据线的屏蔽层还有用吗?

网友A:
不一回事,屏蔽信号的接地是接到电路板GND上,要是你只有屏蔽层但是屏蔽层啥都没接的话是没啥用。防止漏电的接地是接到地球上。

网友:
此地非彼地

网友B: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屏蔽层是使电路板和外置设备同一个电位,防止干扰数据传输。电源接地主要是为了安全。
你这搜索的是屏蔽网线的问题吧。
而且你说的笔记本电人的问题跟接地没什么关系,如果人体带静电,没电的导体一样电人,就不知道是谁电谁了。

网友C:
接地有很多种,模拟地,数字地,热地,冷地,等电位地等等,电脑上用的一般是数字地,用来屏蔽干扰的,而不是起保护人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屏蔽层是使电路板和外置设备同一个电位,防止干扰数据传输。电源接地主要是为了安全。
...

拿万用表可以测到没接地的笔记本外壳有60多V交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有很多种,模拟地,数字地,热地,冷地,等电位地等等,电脑上用的一般是数字地,用来屏蔽干扰的,而不 ...

请问数字地的范围是哪些?   USB的负极好像不接入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回事,屏蔽信号的接地是接到电路板GND上,要是你只有屏蔽层但是屏蔽层啥都没接的话是没啥用。防止漏电 ...

电路板的GND和外界有没有什么连接?

只靠电路板的地就可以防止信号干扰吗

网友D:
带有电容屏的是必须有接地的,不接地可能会干扰触摸

网友:
你对“地”有误解而已。

在热地之后的冷地,就开始不是地了,而是指地板一样的电位,实际就是0电位的那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

主要是在模拟电路中不但有正电压,还会有负电压,那么就不能简单的说正电,负电。其他说法就比较拗口,那就叫地吧,很形象,地上面就是正的,地下面就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有电容屏的是必须有接地的,不接地可能会干扰触摸

手机也没接地啊,充电器都是2插 哪有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的GND和外界有没有什么连接?

只靠电路板的地就可以防止信号干扰吗 ...

跟外界不需要有连接啊,只要两边零电位保持一致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万用表可以测到没接地的笔记本外壳有60多V交流电的。

有些笔记本标配就是2芯插头,并不带地线。
就算是带地线的电源地线也不跟笔记本外壳直接连接,DC插头也并没有地线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外界不需要有连接啊,只要两边零电位保持一致就行

我是想问,这样的屏蔽层没接地,也能抗干扰吗?

一般说的抗干扰都是要接大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笔记本标配就是2芯插头,并不带地线。
就算是带地线的电源地线也不跟笔记本外壳直接连接,DC插头也并 ...

我是想问,这样的屏蔽层没接地,也能抗干扰吗?

一般说的抗干扰都是要接大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这样的屏蔽层没接地,也能抗干扰吗?

一般说的抗干扰都是要接大地的。

屏蔽层的接地跟地线的接地不是一回事,就跟原浆一样,没脱浆的牛仔裤也叫原浆,没勾兑的白酒也叫原浆,没过滤的啤酒也是原浆,都叫一个名字,但是不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的接地跟地线的接地不是一回事,就跟原浆一样,没脱浆的牛仔裤也叫原浆,没勾兑的白酒也叫原浆,没 ...

那也能抗无线电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能抗无线电干扰?

两边的零电位相等,怎么就不能抗干扰呢?抗干扰跟接不接大地也没啥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能抗无线电干扰?

不是一个概念,接地不代表接大地

网友:
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法拉第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