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关于手机平板等数码无电池自启动网上看到的

楼主(2023-02-16):
好像是单片机写的一个上电后模拟按键长按和等待,两路供电(应该是充电和电池两路),等待时间自己设置等等,还看到一个把桌面换成自动横屏的车用系统放车上,收费200内。是个思路,期望大神开发程序。

楼主:
电池端串贴片二极管,充电后就快速显示100%,然后模拟按键开机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ROOT后修改文件,上电自动开机

网友:
程序只是做个开关而已吧,主要是要结合手机的相关线路使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开机键上加个电容(无电池)。复杂点就是加块延时电路

网友:
这就是用单片机做了个延时,程序也很简单,这个会比NE555这种延时要省太多零件,也省地方,需要可以帮你写一个程序,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开机键上加个电容(无电池)。复杂点就是加块延时电路

分享下什么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开机键上加个电容(无电池)。复杂点就是加块延时电路

愿闻其详

网友B(2023-09-29):
按键和负极之间加一个电容   原理:上电后检测开关按键拉低才会启动    电容充电效应刚刚好能拉低这个开关脚的电压  当充满后没有拉低则失去作用     加好后还 可以手动长按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和负极之间加一个电容   原理:上电后检测开关按键拉低才会启动    电容充电效应刚刚好能拉低这个开 ...

感谢解答,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