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的摄像头,线都没了。

楼主(2023-02-16):
不知道还行不行,没敢往下拆

拼多多上看了好多线,不是太确定是不是那种,,辰飞的摄像头

网友:
这个首先要确定型号和种类才好配线,老一点的可能好配,就是电源和视频输出线(有的还有485串口线),网络的就要区分四根网线,如果是POE供电的就是要分出8根线

网友:
看这样的,感觉就不太好配线。关键是,如果你配好线,然后才发现它原来就是坏了。

网友:
没有资料,只能慢慢琢磨着试,只要搞清电源正负极别爆就行

网友:
费的功夫都可以买一个新摄像头了

网友:
这个线不多,应该可以慢慢尝试,,,坏了也就坏了

网友:
刚好8根线那个是网线吗,另外一个两芯的电源?

网友:
估计接好线还是坏的。

网友:
最怕是配好线,它本来是坏的,那才郁闷

网友:
这好搞,首先找出两根电源线,然后找出4根网络线,这不带POE,POE的才用到8根网线

网友:
没有WiFi模块,应该是网线的

网友:
就怕配好线,它是坏的

网友:
别做研究生,直接垃圾筒。

网友:
如果没猜错

网友:
配好线,大概率是坏的

网友:
试几遍就行!

网友:
分辨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接网线的

网友:
没什么用,而且也很难找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出自,方舱征收的沙场,人家都搬走了,该拆的都拆完了,舍三个摄像头在那,比较新的一个让人先下手了,剩下俩破的,一个海康的,研究了下重置了能用,一个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