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电量低于20%赶快充电!雅迪电动车保养攻略来了:关乎安全 车主必看

楼主(2023-02-16):
你平时会为电动两轮车进行保养吗?今日,雅迪电动车官微发布保养攻略,其中几项关乎日常骑行安全,来看看你都做到了哪几项。
首先,要保证电动车的电量在一定数值之上,雅迪介绍称,无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如果低于20%电量,电池有可能会出现欠压,从而影响寿命,官方建议,电量低于20%时就要充电,冬季低于30%就要充电。
安全方面,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如果需要刹车,可提前放开转把,尽量让车靠惯性行驶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发现车辆刹车力不足时,要立刻进行维修更换,毕竟刹车关乎到自身和他人安全,不要抱有“凑合能用就行”的心理。
另外,车辆线路插头也需要定期检查,查看是否有松动或进水的情况。
在日常骑行中,雅迪还建议尽量避免走砂石较多的道路,若发现轮胎老化磨损,也要及时更换避免半路爆胎,同时,给轮胎充气时,气压以大拇指用力按压轻微下陷为佳,而非越高越好。
至于车辆前轴承和后轴承出现异响的问题,有可能是润滑程度不够,加点齿轮油一般就能搞定,添加时一定要找对位置,别加到刹车盘上了。

网友:
你电动车厂商宣称铅酸低于20要充电,可铅酸长却宣称低于70就要充电,否则就会影响寿命,听谁的?

网友:
我的铅酸都是用完了采取充的,一般设置12个小时左右

网友:
铅酸电池的电量很难通过仪表盘来判断,除非加个库仑计

网友A: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
没看懂这句话,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
没看懂这句话,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

就是那一行字,感觉有几个字眼用得不合适,看起来不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
没看懂这句话,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

开定速巡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
没看懂这句话,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

这话没错,要延长电机电池控制器寿命,按此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
没看懂这句话,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

推着走就对了

网友:
怪不得手机20%电量就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宜频繁启动、刹车
没看懂这句话,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

意思是请(买)了个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