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烂在半空 看你怎办?

楼主(2023-02-16):
路过看见一老步梯楼,陈年老镀锌水管在二层左右锈烂,水花四射,疑是银河落九天!    要是想更换吧,直通好像还在3楼上面。看你怎么操作。

最后户主从顶楼下来全换了PVC水管。

网友A:
哈夫节横抱。。

如果切就用纵套接管器两个,切掉锈烂的部分,

网友:
水贴冷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夫节横抱。。

我就想到应该有这种,好像在哪见过。  我想着找个管子套进去,有硅胶套就加个,然后焊起来。

户主也是爽脆人,直接搞了七八根PVC替换了。 不过我觉得PVC管,总是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到应该有这种,好像在哪见过。  我想着找个管子套进去,有硅胶套就加个,然后焊起来。

户主也是爽 ...

我觉得PVC管更放心

楼主:
之前胶水没涂好,松脱过一次,有阴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胶水没涂好,松脱过一次,有阴影了。

那些不是用热熔器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不是用热熔器焊接的吗?

那个叫pp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叫ppr

PE的也热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