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嵌入式的86面板5孔插座

楼主(2023-02-16):
拆一个嵌入式的86面板5孔插座,觉得好玩网上买的。

正面背面图:

打开盖板,露出插孔

去掉安装保护盖

侧面是深度调节,有3档,适合不同深度安装,当然也影响插头接入

拆卡扣取下插座核心

还是四周的卡扣,取下上面盖子,露出保护盖。

取下保护盖,下面是接触弹片。

磁铁测试下,螺丝铁的无疑,弹片不吸,是不是优质铜片不知道。

最后全家福一下

适合底盒深一点的或者没有多少线的地方,这样插头不用露外面了。

网友A:
这个接线端子挺不错的,不是直接螺丝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端子挺不错的,不是直接螺丝顶的

对,这种压接不容易伤线……

网友:
这个比3M牛逼4个M哦

网友B:
质量真不错,多少买的?

网友:
确实接线端子不错

网友:
铜片厚度看起来还行啊。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不能同时插两个插头

网友:
做工不错,接冰箱什么的挺好的

网友:
三孔插上,两插就插不上了

网友:
最亮点是“拉扣式”接线端子,跟多数空开一样电线不会被螺钉挤伤。
深藏插头也不错,显得利索平整省的挂灰尘.....

网友:
做工不错,应用场景不多,普通的足够

网友:
挺好啊,盖上面板外观很整洁。

网友:
是不是铜片,若是做工真好

若是铁皮镀铜,那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下沉式插座吧,适合电视柜后面

网友:
插座做工不错

网友:
接线端子不错,如果管线没做好,很难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真不错,多少买的?

实际付了8块多,质量也不能说非常好。

网友:
感觉还过得去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只是这种插座,如果常用的话,估计面板会觉得有些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