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米运动蓝牙耳机mini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3-02-16):
本地小米之家装修卖场时,低价入手一款小米运动蓝牙耳机mini。拿回家后一直没怎么使用,直到用时才发现这款耳机可能由于放置时间过久,待机和使用时间低到不到半个小时,基本上是用了二十多分钟后就不断提示电量不足。想换块电池,但是由于怕耳机是用胶水封装的,一直没有下去手,拆坏后就不能用了,搜遍全网都没有找到拆解资料。后来实在不能忍受那个“电量不足”的提示,便准备用钳子暴力一盘。一番操作下来,才发现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很轻松的就拆开了。

这款耳机没有使用螺丝,只是用卡扣结合前后壳的,拆时用钳子夹住耳机,稍微用力将耳机接缝处压开一条缝隙,使用拆机棒从充电口处撬就行了。撬一圈就可以拆开了。

下面这个是电池型号和焊接连线

可惜的是电池尺寸不标准,网上找了好多家都没有这种型号或者差不多的尺寸

目前只有先把相关参数记下来,在去看看有没有差不多大小的尺寸,再想办法更换。

网友:
这个电池够小,不好配

慢慢找吧

网友A:
电池容量有点小,不耐用

网友:
为了节省体积,电池也小,用的时间也少,

网友:
这种小电池容量不会大了。

网友:
看这翘功 还能完美修复,挺好

网友B:
这个耳机好像到30%的时候一直提醒充电比较烦人  我改到头戴耳机里了  电池加大 能听半个月

网友:
电池本身容量小,工作时间短。

网友:
电池容量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有点小,不耐用

如果不是电池出现问题,实际上还是可以听个3、4个小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好像到30%的时候一直提醒充电比较烦人  我改到头戴耳机里了  电池加大 能听半个月 ...

这个注意倒是不错,好久也试试

网友:
我就不明白小米的设计了,既然是运动耳机,看照片两只耳机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要把电池放到耳机里(耳机增重,电池不能太大),电池完全可以放到其他地方。

网友:
拆开就不容易啊

网友:
40毫安的确很难耐用了。

网友:
小米电池1年寿命 我的唯一小米耳机换了3.85v的eve 需要打磨

网友:
这种电池不难换的。。。

网友:
买副山寨的拆了电池换上

网友:
这种电池不难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