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个锂电无刷吸尘器

楼主(2023-02-16):
手痒痒也来改个吸尘器把
改吸尘器还是要找个外壳稍微大一点,拼夕夕里逛了一圈就用这个吧,哈哈外形很像吹风机。
里面原来的内脏我都不想多说了,开机五六秒电机就有糊味了,电线也是最烂的铝线。还好够便宜,我只是看上的他的外壳

当时买了两个无刷电机,尺寸有所不同,都是自带驱动的,为后期改造方便了很多

这个无刷电机两个固定耳朵已经打磨掉了

里面是铝扇叶的,一圈已经贴好黑色泡棉

离前面进风口差了点,又切了块PVC板贴好黑色泡棉防止漏风

感觉这个无刷电机是绝配,刚好能卡进这个外壳两条线的凹槽里,装好外壳螺丝后很紧实

用了3颗18650电池组合成12.6V驱动电机,手把里只能放下2壳,有一颗只能固定到出风口位置了
据说这个电机转速可达到21650转,电流才1.8A

把原先的出线孔改成了平衡充

可是针脚外露,为了预防短路插个空插头

改完吸力还是不错的,不装那个小扁嘴手机轻松吸起

网友:
小心爆屏啊!!!

网友A:
小心把手机电池给吸鼓了。

网友:
最近都在改吸尘器

网友B:
吸的风吹向电池??这样用不了多久里面满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的风吹向电池??这样用不了多久里面满灰了吧!

前面罩子里有海帕滤网,灰尘不会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把手机电池给吸鼓了。

后面那颗电池是最凉快的了,用的还是动力锂电池,其实这个吸尘器我已经改好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
吸力真不小啊!

网友:
待机时间多长》?

网友:
吸尘器改造的不 错,吸力不小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电机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电机哪里买的?

淘宝店名炼丹科技,黄色哪个好像现在没货了,黑色的那个有货

网友:
我也在准备改了,350W的吸尘器电机

网友D:
我也准备改了,用350w的吸尘器电机,24V电池

网友:
我也想改一个吸尘器,请老师提供电机购买网址,先谢谢了!

网友:
这么强悍的吸力,可以改装成吸焊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改了,用350w的吸尘器电机,24V电池

你这个功率太大了,一般的电池带不动

网友:
没考虑过做成两个串联进气的么,会不会翻倍吸力

网友(2023-03-23):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功率太大了,一般的电池带不动

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