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ANJE探迹手电灯珠不亮更换

楼主(2023-02-16):
TANJE探迹手电灯珠不亮,查测为灯珠不良,没有同型号配件,只好使用1W普通照明灯珠应急更换了

侧面灯板

正常点亮

开关可以正常供电,但是灯珠不亮

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无型号芯片

前灯珠

焊下灯珠

右侧的是1W的普通照明代用灯珠

可以使用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MF368万用表很有年代了,跟古董差不多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里面方形的好像称呼垂直芯片,好像也叫cob芯片,好像叫电动车大灯专用,聚光!我就这么一说我也分不清,其实就一般仿流明灯珠就可以用了,谁去单独买灯芯呀,是吧

网友:
自带电量显示的,不错

网友:
造型及灯珠布局挺好,便于携带使用

网友:
里面那么大空间感觉好浪费,加大电池,加大灯珠亮度,加强散热安排上。

网友:
还有电量显示,不简单

网友A:
原灯珠是多少W的呢

网友:
探迹出的手电外形种类特多这款带电量显示灯珠较特殊这1W灯珠换的挺合适的

网友:
1w亮度属实小了

网友:
集成度很高的单芯片方案,之前是半瓦日字导电栅垂直电流灯珠,换的1w水平电流灯珠更好些。几年前Q3和Q5目字导电栅3w最好,当初价格挺贵,后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灯珠是多少W的呢

第一次见,不清楚。用烙铁烫一下管脚偶尔也能亮一下,等抽空测一下

网友:
散热不行啊

网友B:
光杯是铝的还是塑料的?

网友:
外壳塑料的,看过,没买,总觉得要是白嫖还行,掏钱的话,还是买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杯是铝的还是塑料的?

像是塑料的。。。

网友:
有一块同款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是塑料的。。。

忘记问:光杯的直径是多少?

网友:
外面模样还行,内部有点有碍观瞻~

网友:
1W的灯珠可以照亮路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