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8量产时选“速度优先”和“速度优先+SLC模式”速度没啥变化呢?

楼主(2023-02-16):
有个银灿IS918的U盘,量产时选“速度优先”和选“速度优先+SLC模式”都可以量产完成,但发现写入速度没啥变化呢?

量产完也显示(DDR)了,但速度没啥变化。

网友:
IS918M开pSLC是个玄学问题,多试几个版本,多试几种设置,甚至一样的设置,一样的ID但体质不同的颗粒一起开,有的不变pSLC,有的开成了pSLC。

网友A:
918那个slc模式是说预留一点空间当slc缓存,开slc还得是ec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8那个slc模式是说预留一点空间当slc缓存,开slc还得是ecc

感谢回复,明天试试。

楼主:
量产了两次,一次ECC=8,另一次ECC=4,容量没啥变化,速度也差不多,看来这U盘就是这样了,不搞了,太废时间。

ECC=8量产结果:

ECC=4量产结果:

楼主:
这个U盘读95MB写14MB左右,搞成PE启动盘后里面存了20G左右的东西,有个毛病就是浏览里面的文件夹会发生卡顿,但其他U盘读速度也是十几,里面存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很顺畅少有卡顿现象。

网友B:
512G08EBHAF,1CE开30000M,肯定没p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G08EBHAF,1CE开30000M,肯定没pSLC

只要速度能上去,容量开小一点也没关系呀,但默认就开出这个容量了,也不知道怎么调容量

楼主:
新发现,今早量产不懂操作了哪步(好像我就调ECC分别为8和4量产了两次呀),Chipgenius识别出了主控和颗粒型号了,之前这个U盘也量产过,只是ECC没动,但下图红框地方是没有信息,记得是显示“无法识别”什么什么的。

而且现在快速点击、切换里面的文件夹也不卡顿了,真神奇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速度能上去,容量开小一点也没关系呀,但默认就开出这个容量了,也不知道怎么调容量。 ...

放心,你这个918DA/AA,速度是上不去的,最高写入/读取也就25/40这个样子
918还要看GA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你这个918DA/AA,速度是上不去的,最高写入/读取也就25/40这个样子
918还要看GA版本的 ...

这个U盘读速度是95MB/S,一直就是当PE盘的,不过以前装完系统后安装一些软件时,需要分别打开盘里的各个文件夹,切换到其他文件夹时卡顿得难受(几秒或十几秒),以为是写速度太低导致的,所以想提升写速度。

不过经过今早两次量产,刚才试着随意点里面的文件夹,发现不卡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学习了

乌龙了,上面9楼说看不到主控的原因是在公司的电脑上看的,ChipGenius v4.19版本太低了,刚刚找了个4.21版的ChipGenius来看,发现这个U盘的颗粒竟然是64G的,可能坏块太多被减半当32G使用了。

楼主:
刚才用IS918MPTool_200812A版又量产了一次,勾“自动量产”,读写速度都增加了6、7MB,不搞了,怕整得突然暴毙。

网友(2023-04-21):
折腾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