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注册,发帖纪念。DIY迷你空压机

楼主(2023-02-16):
一台二手托马斯气泵改装的空压机,带枪钉,F30直钉,一秒一个钉没压力。

机器尺寸:长21*高17*宽9(cm)
重量:2.7公斤
压力:设定7公斤
电池:大艺A3通用21v工具电池

机器被一个朋友买走了,发帖纪念。

网友:
有点像汽车用的便携式电动气泵!

网友A:
多大功率啊

网友:
这个那么强吗?能说下大致咋做的吗?一直想玩玩气钉枪

网友B:
以前也喜欢折腾这些,手里还有好几个啥奔驰泵托马斯无刷泵啥的丢在那,感觉自己折腾还是不值,非常不值,我最后上了个铁成20V交直流无刷泵,爽得啥一样

网友:
对岸的网站上看过这种锂电池的便携气泵,价格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喜欢折腾这些,手里还有好几个啥奔驰泵托马斯无刷泵啥的丢在那,感觉自己折腾还是不值,非常不值,我 ...

就是为了便携,放包包里,我搞定制衣柜安装,大气泵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啊

24v,150w左右,一个10节电池可以打一盒钉子

网友:
这个不错 小巧可爱

网友:
做电动吸锡器的核心利器

网友C:
这这么的泵都没啥压力 一百多瓦 到0.6就很吃力了接近堵转了

网友D:
这么小这么强的吗,之前有个百十块的,大小差不多 打到0.3mpa在往上就不行了

网友:
很好,这好改造吗?

网友E:
另外装气罐吗?手头也有一个闲置着,想着拿来怎么用

网友:
不需要汽缸吗?

网友F:
能详细分享一下材料和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这么的泵都没啥压力 一百多瓦 到0.6就很吃力了接近堵转了

8公斤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这么强的吗,之前有个百十块的,大小差不多 打到0.3mpa在往上就不行了 ...

这种不一样的,8公斤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装气罐吗?手头也有一个闲置着,想着拿来怎么用

打f30不用,打钢钉和喷漆需要气罐。我做定制衣柜安装,不需要气罐。最合适定制衣柜安装,套装门按门套,复合地板装踢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分享一下材料和成本吗?

成本有点高,现在这个泵有点贵,一起都上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