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 7.2V电批

楼主(2023-02-16):
没事喜欢瞎折腾,个人有12V扭力批,冲击起子、电钻,18V电钻和冲击起子,感觉没有合适的打螺丝工具,正常瞎糊弄M2-M5螺丝居多,用12V的过于笨重,小米电动螺丝刀拆个手机主板还行,也不合适,市面也没有喜欢的合适的工具,别提6225,米沃奇牧田日立等3.6V的工具,谁用谁知道是垃圾。

楼主:
于是想到做一个7.2V,带无极变速的枪式小电批,首先准备一个波箱,牧田、日立、松下、米沃奇的都行,个人感觉日立和牧田的比较漂亮,
本次也用的之前3.6V调速水管电批的波箱,由于外观差,认为失败的产品,

楼主:
手头上有不少波箱,这次用的是之前改装不太完美的日立波箱,扭力杯,壳体有打磨切割的,全单废物利用。

楼主:
首先要设计一个外壳,这比较重要,于是我找到红点奖未获得者做了一个草图

楼主:
备一块塑料板,ABS之类的就行,价格大约20多,,我ABS的搞坏了,弄了一个PA66的玻纤塑料板,当我做的时候内心全是WC

楼主:
开关尺寸问题为之前研究已经解决了的,找了市面上尺寸较小,无极调速,支持电量显示、LED灯、自停触发的,过程很漫长,后面再说,,这个diy开关也是核心难点之一,后表
图纸画好了,因为家里的数控中心暂时不能工作,主要原因是还没有买,所以锉刀,钢锯,电钻齐上阵
先两块合在一起,用32mm的支罗钻开孔,因为支罗钻中心有螺纹,先用10mm的钻头开一个定位孔

楼主:
后面就是依据波箱位置打孔,固定波箱,安装开关和电池,充电板,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楼主:
最终成品,无极调速很线性,四角垂直尺寸大概都是150mm,有电量显示,充电显示,led灯开关
最后想加自停,但是发现这个波箱设计本身就应该不支持自停,在扭力杯加一个触发开关,会导致开关一致打开,无法使用,, 后来与松下对比发现,

松下的扭力触发应该是………/\……… 顶尖部分是尖的,然后断电自停后,还是能把开关关闭,,,而这个牧田是 …………/﹉﹉\………断电时扭力弹簧卡在顶部无法恢复,所以不能继续使用.

网友:
还不错,肯定非常结实。我手里也有一些一样的配件,不过我的设想是用树脂胶浇筑,(之前试着浇了一个钥匙,固化后很硬,百万了能恢复,)模具用石膏制作。

网友:
咸鱼上也看到你的作品了

楼主:
最终成品小巧,握持手感很好,甩6225等棍子不知道几条街,然后无极变速,电池是2个TSL 3400mah的, 实测空载全速大概是0.9A,意味着低频率使用,个把月不需要充电,充电使用typc就行,,除了外观,实际使用体验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NB,外壳竟然是整块塑料修出来的

楼主:
开关用的市面12元的开关改的,本身是12V的,最低保护电压7.5, 经过我修改后,工作电压范围大概是6.0-8.5(再高没验证,之前烧坏一个,),用在两串上非动力电池上,也实现了低电保护,所以电池不需要保护板了,用2个4056,2个充电口依次充电或者用2个手机充电器同时充电都行,我这个用的是8.4V充电板,价格比较贵需要8元,而且没均衡,
这个开关NTC 10对地才能启动,其实买个NTC探头可以对电池实现保护,,我自停是并个470欧电阻,接通后开关以为电池高温,就会停止工作,

,目前这个日立波箱不支持我这种开关触发自停,,

我用木壳,松下波箱的做了一个,可以自停,但是由于开关检测到高温,第一响应不是很快,第二,他需要大概持续0.1秒以上检测到高温才会停止输出,当正常使用,会频繁快速触发开关,但是不会断电,以为通断太快了,,
所以我用mos管实现了自停,但是由于不带刹车,且断电有延迟,所以慢速可以实现扭力环一声都不响就停止,快速就可能响3-4下,,还是不完美.

网友:
好家伙 极为先进的人工3D减材技术

楼主:
不吹牛的个人觉得比6225优点如下
1、手感,这种小巧、枪型的手感真的秒杀棍子,我入手7410后退了,不明确为什么大家把这破棍子吹得那么神,尺寸极大,手感极差。
2、调速、无极调速大概只有真的打螺丝的人才知道好用,低速对螺口,高速打进,没有调速的真心用不惯,还是说不在乎滑牙??
3、电池,这个7.2V3.4AH,续航可比棍子厉害多了,棍子为了获得高速大扭力,空载电流都基本在4a左右,所以说电池不耐用,我这个只有0.9A,转数高很多,扭力也不输。
4、其他项:充电便捷,手机充就行,扭力可以调很低两指拿住批头,当然松下的棍子也可以自己改到1挡以下。不靠谱的电量显示。

5缺点:外观不太好看,目前没比较好的实现自停,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手写字很不错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佩服。

网友:
牛逼!
我正好有一个宜家的7.2v电钻,同心度超好
但是还有好几个12v电钻,这个还没外壳,就吃灰了
原来还是个宝贝

网友:
这个手工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