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是不是过分了点?航嘉额定600w对比康舒额定320w的用料。

楼主(2023-02-16):
航嘉的额定600w对比康舒320w。一个标额定600w,一个标320w。

我的详细拆解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09615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920-1-1.html

整流桥对比:航嘉LT 608 600V 8A   康舒新电元 US80K 80R 800v 8a

主PFC开关管对比:航嘉东芝TK16A60W  600v  15.8a RDS0.16   康舒英飞凌20N60C3   600v 20a RDS 0.16

两个正激的双管对比:航嘉意法半导体STF13NM60 600v 11a。RDS 0.28 康舒英飞凌SPA15N60C3  600v 15a RDS 0.25

两个主电容对比:航嘉艾华450v 330uf  康舒台湾金山500v 270uf

输出电容对比:大量万裕电解电容,唯有16v是红宝石电容。康舒均为日化红宝石长寿命低抗阻电容。

快恢复二极管都为意法半导体STTH8S06D 600v 8a 12ns

整流二极管航嘉全部为吉林华微的,康舒全部为意法半导体。

大量的图都在我的原贴里。下面上几个整流桥的对比图

楼主:
其中航嘉的PFC主开关管性能参数是康舒76.3%

两个主开关管性能是康舒的78.5%

整理桥是康舒的75%

主电容是康舒的1.22倍

一个敢标额定600w,一个标最大输出320w。

楼主:
两款电源结构基本一致,都为双管正激。

网友:
我记得以前说康舒的电源有通病来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款电源结构基本一致,都为双管正激。

你的头像让我笑了

网友:
反正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让我笑了

美女在怀,东子笑得好开心。

网友:
航嘉属于够用就好,康舒记得做代工和整机电源较多

网友:
一个追求稳定至上,一个追求够用就好。

网友:
市场定位不一样的

网友:
早就知道这些国内厂商的德性了,10多年前用台式机的时候就专门找台系电源买,给朋友也是推荐台系的。

网友:
航嘉的电源还是相当稳定的。楼主应该直接测试额定功率下的供电稳定性。

网友:
真的还是假的?
谁真谁假?
假的对真的还是真的对假的?

网友:
可能一个是25度下的峰值600W,一个是52度下的额定320W,一个是家用消费级别的,一个是服务器级别的。记得我以前用的广宝电源,标示的是45度下的持续输出功率(台系叫额定功率)为300w,主电容是450v270uf的。

网友:
功率一个是峰值一个是额定

网友:
康舒基本上做OEM不做零售

网友:
航嘉是彻底榨干了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航嘉电源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讨论不到点上
能装i9为什么装i3 i5
能用4090为什么还在用核显
都知道1块1w  还在1块2w甚至3w
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网友:
国内与国外的区别,国内能省则省、便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