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哪位朋友用AT89C2051做过简易电容表

楼主(2023-02-16):
请问哪位朋友用AT89C2051做过简易电容表?请谈一谈,这款电容表可以用吗?

网友:
AT的单片机下载器有点贵,有几个C51的和C2051的AT单片机,不想买下载器.还是stc的简单,一片CH340就可以了

网友:
太老了,没用了。

网友:
好像以前有坛友做过 1602的液晶

网友:
简单的电容表,就是用一些元件与被测电容组成一个振荡器,然后用单片机对这个振荡器的频率进行测量。高级单片机可以使用计数器的输入捕捉功能,低端的单片机使用io的边沿中断,然后计数,得出振荡器频率。
因为除外接电容外的其他元件都没有改变,所以最终的振荡频率只和被测电容有关,所以可以使用计算法或是标定法计算出电容的容量值。

这个方法,只要配合被测电容组成振荡器的电路元件选值合适(限制量程),就可以得到很精确的结果。应该比较靠谱。

网友:
还是十多年前读大学时做过,照着书上做的,现在原理都忘了,貌似有个精度高的参考电容。

楼主:
原电路的电压比较器用2051内部的,如果用其他的单片机,比较器一般用393,请问393能否用运放如082代替?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文件图纸发上来,你看看

网友:
二十年前用AT89C2051做过一个专测试电解电容的仪表,基本原理就是串联电阻对电容充电和计算充电时间, 受限当时的技术能力,精度很差。

网友:
看来是这个图,没做过,估计不会比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强。393不能用082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