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超结实的自行车修车架

楼主(2023-02-16):
废品站找一根铁管 可以是20  25  32 毫米。我手上的是32

切成三节,两节大概半米

一节大概一米三

再在淘宝上买个铁管链接件

等几天,到货,可以组装。

竖管底部突出点,让竖管可以倾斜。

铁条做个挂钩

相信各位会比我做得更好

楼主:
还有一个之前做的,需要焊接,角铁加铁管。体验没后面做的这个好

网友:
角铁的软吧
后面那款在竖管上打孔,对应多个高度可调。

网友A:
单钩的不稳吧?一般修车架都是双钩的。

网友:
不错的办法。我想,如果家里有库房,从房顶吊下一根绳子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钩的不稳吧?一般修车架都是双钩的。

后期可以加。改也方便

网友B:
都用架管了 还用啥4通  直接焊接

网友C:
如果是专业级别的修理,有这个的确很方便。

网友:
好歹把锈除一下啊

网友:
不错,结构简单,稳定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架管了 还用啥4通  直接焊接

水管不好焊,这个如果不用还好拆卸方便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专业级别的修理,有这个的确很方便。

在家待业,帮人家修修自行车啥的。

楼主:
国产的,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套个胶管子,热缩一下.不然伤漆虽然你这也没啥漆.

网友:
这种架子可以放铁驴了

网友:
感觉十字叉才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