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无刷电机怎么加霍尔 120度的

楼主(2023-02-16):
(图片)

网友:
3个小方框的位置就是霍尔吧

网友A:
霍尔位置要和线圈极数匹配,找个成品无刷电机参考一下。120度和60度的区别就是3个霍尔中的一个朝向和另外2个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位置要和线圈极数匹配,找个成品无刷电机参考一下。120度和60度的区别就是3个霍尔中的一个朝向和另外2 ...

有一圈装3个 有挨着装 还有装磁钢中间的

网友:
这个是根据磁铁来的,而不是线圈角度。

网友:
任意定一个线圈为起点,在线圈正下方板子上最靠近转子的地方按照135或者246线包装就可以了。缝隙不够一个霍尔可以在板子上贴一片镍片来导磁。
你这个是5线的应该自带霍尔的吧,应该贴在板子背面!

网友B:
用个无霍尔控制器不就好了嘛,改霍尔还得匹配,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无霍尔控制器不就好了嘛,改霍尔还得匹配,特别麻烦

扭矩 正弦波 我也不想啊

网友(2023-04-1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351234
这个是我加的霍尔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