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坚果A6投影仪开机自动死机不知什么故障

楼主(2023-02-16):
朋友,以前买的,  说拿 来看大片, 其实也没看几回,  放着放着,就自已不行了

现在开机按开机后,出现LOGO后就立马关机,再按又开机,又等几秒关机

难道这是坚果的通病不成? 网上也搜不到这电路图。一下不知从那里下手了

1主板前面

2 主板背面

3  应该这叫CPU和存储器

4   铝散热片, 跟LED灯珠

5

6  铝片跟温控开关,过温就关断LED的电源。保护LED灯不烧

7  电源板

8     这个六脚怪 上面写着 FC3W2F  那位知道这芯片的参数?

9

10

11 四脚怪  3。3V降压芯片GH17M -715686

13
那位大佬 知道第 8张图上那个 丝印     FC3W2F      知道这芯片的参数?    请告诉 下,

网友A:
看来看起来不错

网友B:
是不是散热风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散热风扇的问题

单独拨了灯线,也是一样的,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看起来不错

不行,质量太次了。这款

网友C:
感觉像是进不去系统,看看能不能刷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进不去系统,看看能不能刷机吧

看着主板没地方烧坏,这固件还不知道怎么刷。网上还没搜到这方面的教程。哎

网友:
这个6只脚的IC,是DC/DC. 有很多的IC可以直接替换掉。不过也要注意每个管教的定义就是了。比如参考:JW5052

网友D:
R308,R309的公共端要接到DC/DC的FB(反馈脚),这个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08,R309的公共端要接到DC/DC的FB(反馈脚),这个非常重要!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