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科微斯KWS-066C USB功率测试仪

楼主(2023-02-16):
某宝主图长这样,只有电压电流功率检测,不带协议识别

反面信息,小米的120w可以用,再高的没测过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控,打磨掉了丝印,应该是个单片机

运放

稳压管

通电状态

实测电流偏大,5v1A的充电头满载1.2A,几十块钱的东西,凑合用

网友:
测试仪做工不错

网友:
升级产品,输入输出都是C口了。

网友A:
一直想买这种功率计,还是忍住了。
因为手里万用表都好几个,电压电流都能测,就是麻烦点

网友:
随着手机热潮的散去,这种玩意也逐渐失去价值,相比而言万用表之类的测量仪器的需求才是不变的

网友:
去除丝印居然用上了激光

网友:
一直没买,这几年USB电压电流表一直在迭代在涨价。

网友:
这表可以显示电流方向,显示模式有两种可以选择,做一般测试和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这个是STM8003吧

网友:
都输入输出TYPEC接口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买这种功率计,还是忍住了。
因为手里万用表都好几个,电压电流都能测,就是麻烦点 ...

我买的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笔画屏版本也能用,网上十几元,点阵屏字太小,如果能开源单片机,可以自定义主题布局。

网友:
以前我也买过几个老的测试仪。

网友:
有点像以前的白尾巴测试仪

网友:
不带协议检测,似乎缺了比较重要的功能

网友:
更新到Type-C接口了?可以测量pd的电压与电流了

网友:
感觉这样带小尾巴的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