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5w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能直接用tp4056模块吗?

楼主(2023-02-16):
能直接用tp4056模块吗?

网友A: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不稳定,应该先稳压。

网友B:
能。最好用5100,效率更高

网友:
这么小功率没必要MPPT了,5100和4056在这种情况效率没啥区别,太阳能给多少电路就出多少电流,直接串二极管充也没问题有保护板就可以

网友C:
小功率下没啥问题吧,大功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不稳定,应该先稳压。

嗯,输入并个5V稳压二极管稳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最好用5100,效率更高

以前改太阳能挂灯用过,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下没啥问题吧,大功率不行

电流也就不到1a

网友:
最好就是先稳压5V,再接tp4056模块。

网友D:
电压有些高,4056芯片发热厉害

网友E:
先稳压5V,再接tp4056

网友F:
那些说要先稳压的一定是没玩过太阳能的,不知道太阳能带负载后电压会掉

网友G:
我用4056直接接的单车板,做的太阳能灯放厕所用了2年了,至于充电时发不发热,正常用也没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说要先稳压的一定是没玩过太阳能的,不知道太阳能带负载后电压会掉

我想的也是,电线有压降,空载电压和带载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4056直接接的单车板,做的太阳能灯放厕所用了2年了,至于充电时发不发热,正常用也没管过 ...

有时间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稳压5V,再接tp4056

小功率问题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有些高,4056芯片发热厉害

更换电阻降低充电电流会不会好点

网友:
太阳能是一个恒流源,其最大电流随阳光大小决定,如果负载需求的电流大于太阳能提供的电流,那就会拉低输出电压,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大功率太阳能需要MPPT,在太阳没有最大的时候让负载需求的电流下降防止电压掉太多,以达到最大的输出功率。但你这几W的完全没必要考虑这些,上就完事,啥都不用怕。我阳台一个10V的板子,直接串二极管给2s电池充电,晒一天也能充满,没有充电芯片,只要保护板,然后自动控制晚上亮灯

网友:
可以的,啥都不用加,直接就能充,我试过,稳的很,给一个1500mAh的电池充电,大太阳下晒个4~5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些说要先稳压的一定是没玩过太阳能的,不知道太阳能带负载后电压会掉

没错。加稳压简直荒唐了,效率又砍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