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b_v221b封包不显示挂载点怎么办啊,求救

楼主(2023-02-16):
crb_v221b封包不显示挂载点怎么办啊

来回换了3台WIN10电脑都不显示SYSTEM这个挂载点,只显示{0}SYSTEM,和/,那位大佬指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2023-06-08):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我解决了,一台win11和一台win7实体机都不行,于是就在win11里虚拟安装了win10,在虚拟机里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解决了,一台win11和一台win7实体机都不行,于是就在win11里虚拟安装了win10,在虚拟机里运行就可以了 ...

为你顶赞,解决问题了,留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