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退移动光猫,赚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3-02-16):
12v2A,做音响外置电源应该没问题,DIY能省即省。

网友A:
最不缺了,仓库里吃灰的一大堆

网友B:
去年在租户捡到移动电视盒子,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在租户捡到移动电视盒子,没电源

我发现这类电源适配器纹波很小,静噪低,做音响电源再合适不过,比路由器电源适配器好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不缺了,仓库里吃灰的一大堆

差的电源适配器只配接风扇。

网友:
现在运营商前台根本不会问你要盒子的遥控器和电源。其实,你找个坏的退回去也没问题。

网友C:
换宽带,出一个坑入另一个坑

楼主现在用哪个宽带

网友:
为了一个电源

我配了个音响

网友:
运营商根本不会问你要盒子的遥控器和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的电源适配器只配接风扇。

12V供功放功率太小 动态范围不够用 尤其是重低音

网友D:
我这运营商对线材(HDMI\网线、一分三的音视频复合线)不做要求,遥控器除了那个每月10块的语音遥控器外,检查的也不是太仔细,充电头和机顶盒必须有,但不会当场试好坏,不过盒子的序列号必须对,因为他们要录到系统里。

网友:
5伏12伏电源最不缺。

网友E:
做音响电源功率有点小吧

网友F:
12v2a挺厚道了,我这边三家原配的都是12v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音响电源功率有点小吧

24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运营商对线材(HDMI\网线、一分三的音视频复合线)不做要求,遥控器除了那个每月10块的语音遥控器外, ...

对序列号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2a挺厚道了,我这边三家原配的都是12v1a

2a稳定性好点吧,运营商也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宽带,出一个坑入另一个坑

楼主现在用哪个宽带

正好到期,安装费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