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NAS做个磁吸式前置风扇

楼主(2023-02-16):
还有ARGB版的

网友:
5V升压到12V?
我就接5v,发热是肯定的,5v转速低,只要不积热就行

网友:
极空间?硬盘笼透风吗?没有风道吧。还不如上边打点眼。

网友:
为啥升压低速就够了吧啊

网友:
感觉5V升12V有点不太安全啊?!

网友:
楼主机箱后面没有风扇吗?如果有的话,风向应该是也是向外吧。那前置的风扇也向外就不合适了吧。

网友:
最好风向要一致的空气流通才好。

网友:
关键要风量大、噪音小。

网友:
风扇转起来会不会有震动啊?

网友:
前后都是风扇,风道没有影响?

网友:
1308这个模块用途还是很广的

网友:
降了多少V呢

网友:
改造布局好评

网友:
花里胡哨的啊

网友(2023-03-27):
大家nas风往里吹,还是往外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