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有没有迅维阅读权限大于200的大佬,有个帖子我打不开

楼主(2023-02-16):
应该是笔记本通病,但我查不出来,迅维搜索看到有个帖子讲的问题好像一样,但是要200分权限才能看,我不够,能不能帮忙打开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0431-1-1.html

网友A:
结论就是刷BIOS,加焊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论就是刷BIOS,加焊CPU

真的假的

网友B:
最后检测是不开机的时候就是  后继电压没有开启,,susb_ec#没有电压,由于前者几次复苏的状况,打乱了我的思路,木有考虑cpu的问题,,最后的最后还是加焊cpu 注意加焊到焊点全部融了的哦,,动了的。。。低焊不会有效果的,,
总结 就是3/5v芯片  cpu问题,,导致灯亮不走电流
坐等大神们来一起讨论下,,,论坛有点位bios  我就 不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检测是不开机的时候就是  后继电压没有开启,,susb_ec#没有电压,由于前者几次复苏的状况,打乱了我的 ...

多谢大佬,我没有bga,完全加焊估计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