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不懂就问: 打算买个移动硬盘,推荐一下

楼主(2023-02-16):
不懂就问:移动硬盘耐用,要耐用的。
推荐下品牌,据说500G单盘比1T耐用,是吗?

那些拼多多的廉价几十元500G的不能买吧?

网友:
有自用的移动硬盘使用时间短,1t 500g一共2个

网友:
需要容量500g、1T的不如买u盘,便携性强。

如果要移动硬盘至少4T起,要不对不起那个体积。

网友:
东芝4T,性价比高,质量好。
西数和希捷价格太高。

网友:
个人觉得机械硬盘由于供电原因损坏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买u盘,便携性强

网友:
不买固态的硬盘吗

网友:
哈,除了WD 1T JUCT,现在新的2.5寸机械移动硬盘和机械硬盘都是SMR盘了,如果想便宜,就去海鲜市场买个二手的2.5寸500G机械硬盘+硬盘盒

网友:
听句劝移动机械硬盘别碰了,都是垃圾,而且淘宝拼夕夕翻新盘,假盘多得要命,那种百十来块的都有问题。有条件上移动固态硬盘,1t300 盒子100不到

网友:
对于经常带数据出差开会的来说,大容量机械盘怕摔,还是固态硬盘做的U盘耐用一些。

网友:
笔记本盘+盒子diy。遇到好几个品牌移动硬盘,原生USB不耐用。

网友A:
主要看你是什么用途,如果是重要的工作文件资料,建议去京东买一个新的2.5寸500G的机械硬盘,然后再买一个绿联的盒子,自己组装,至少出问题了,资料可以给你保出来,如果只是娱乐,那去拼多多买个金士通或是悉硕的M2 512G的,也就一百多, 再买一个ITGZ的盒子50多的样子,自己组一个,速度飞起,这样OK不

网友:
额,干啥用,自己有好几个都吃灰了。。。。用n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是什么用途,如果是重要的工作文件资料,建议去京东买一个新的2.5寸500G的机械硬盘,然后再买一个 ...

“去京东买一个新的2.5寸500G的机械硬盘,然后再买一个绿联的盒子,自己组装,至少出问题了,资料可以给你保出来”

这句话听进去了。
再请教:2.5寸500G的机械硬盘哪个品牌呢?

我单位坏得多的,我看是希捷!

网友:
东芝4T,不接受其他的了。贵有贵的好处。

网友B:
听句劝移动机械硬盘别碰了,都是垃圾。

网友:
铨兴S101-2t SSD+2.5吋10G移动硬盘盒。2023-2-17,淘宝 价格569+31=6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句劝移动机械硬盘别碰了,都是垃圾。

看了下网络文章,存储还是机械硬盘把。而且机械:不要太大的硬盘、不外出、有利于存放。

---------------------------------------------------------------------------

---------------------------------------------------------------------------

网友:
买个壳子加固态小巧方便速度快

网友:
固态m2加盒子,便携小巧。本盘加斐讯盒子,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