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国内哪些万用表能分量程校准

楼主(2023-02-16):
1.能分量程校准的手持表好处不用多说,可以用0.1精度的原件生产出不错的精度

2.手持表之中分量程校准的佼佼者当之无愧的就是福禄克117C开始以上的产品,所以流传着从117C开始才是福禄克的技术体现

3.国内的只知道胜利的可以,不过胜利的表,是用心设计,但是生产用料真是一塌糊涂,白瞎了设计团队

4.特别小众的比如费思368等等,都不知道如何校准,就算了,

5.61e+我是用100K校准的,没在手里,不知道1K 10K会不会收到影响,当然61E+校准的DC档位确实非常的准确

6.其他的还有没有了,请教一下

网友:
对于胜利是用心设计这点不敢苟同

网友A:
0660方案的表电压分量程修正问题不大,电阻档就不好搞了,还得老老实实调参考电阻。胜利的除了189等有限的几个表外,大部分是不能分量程调电阻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60方案的表电压分量程修正问题不大,电阻档就不好搞了,还得老老实实调参考电阻。胜利的除了189等有限的 ...

是的,西安胜利的189系列才能分量程校准,和福禄克189差不多一样,一个档位4 5个量程,0660的电阻调整9999的需要精度不怎么高,应该是和程序有关,我试过1.001k 10.01k 101.01k等,结果还没有原厂的精度高,我猜可能就是程序设定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19999的汗研就可以用筛选的拼接电阻,众仪的是1k 10k 100k 1m的比例电阻,用287作为对比,最后一位还是不怎么行,众仪的9999的还是比较准的,所以上天才问了一下其他人0660是怎么刷主控的,举个例子,众仪的100k档位校准了,还要校准1m档位,否则500k档位是超差的,其他9999的0660是50k 10m就行,喷一下众仪这个玩具厂,太简陋了,校准的时候干扰太大了,一点点屏蔽设计都没有,

网友:
胜利的AME7106版的VC890系列,和VC980x系列,设计还不错,保护电路齐全。到了单片机版的890,980x,都是尽力节约成本了。板子上面,除了分压电阻,主控,非常干净。

网友:
61e+我试过用1欧~100k欧一开头的6个整数阻值校准,只有部分档位阻值能校,且千欧档校准后不影响欧姆档,欧姆档需要单独用100欧电阻校准

网友:
,所以流传着从117C开始才是福禄克的技术体现。是时代和理念的进步,不支持分档校准长稳短稳漂移数据都很好看 那才是技术的体现 也是福禄克站稳这个行业的重要原因

网友B:
可以看看,福禄克早期的万用表,就一个电位器,挡挡精准! 设计,用料,做工是核心!有软件校准,只能说对硬件初始精度要求不高了,可以软件调试精度,但是,长期稳定性,还是很考验用料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福禄克早期的万用表,就一个电位器,挡挡精准! 设计,用料,做工是核心!有软件校准,只能说对 ...

说得好,硬件是基础,其他是锦上添花,硬件不过关的,靠软件一时校准了也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福禄克早期的万用表,就一个电位器,挡挡精准! 设计,用料,做工是核心!有软件校准,只能说对 ...

的确,高精度的电阻前提就是要高稳否则没有意义。现实产品中也没见高稳电阻标低精度的。所以用低精度器件靠分档校准实际是个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高精度的电阻前提就是要高稳否则没有意义。现实产品中也没见高稳电阻标低精度的。所以用低精度器件 ...

好像现在能分量程校准的表也没有低端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现在能分量程校准的表也没有低端的吧,

这个功能在有mcu的表里实现起来不难,对于一般表相对于工厂校准的成本,器件上的成本更低。对于高端产品才要尽量完美。其实从实现手段上mcu并不是用乘法

网友(2024-05-24):
    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0660主控的表如果你更换电阻,校准时不可以空过自捡环节,若图省事快捷,有可能电阻白换,没有效果。

网友:
UT39E+,ZT-225貌似这两个你都有

网友:
这些年福禄克市场比较稳定,胜利走下坡,优利德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