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令人兴奋消息,关于国产电焊机

楼主(2023-02-16):
国产电焊机真是进步神速,电流不虚标,随便哪个品牌的产品都质量优良

网友:
所以我明智地选择了最便宜的

网友:
居然修改了让贴沉了吧!

网友:
三千左右,安德力的WSME250,我在用绝对的不差,

网友:
还没考虑买这个。

网友:
我只能说是你的人品问题

网友:
多掏一点儿,就有好东西了,进口机好几个w的也尽是单板机,什么专家库,脉冲,低飞溅都有

网友:
运气不佳遇到了。

网友:
可以试试通用焊机,肚子里零碎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国内只认价格,厂家也要活下去,只能减配。

网友:
我买的东城的  也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  挺好的

网友:
手里不知不觉攒了块3000块钱了,想着家里的直板带按键手机也不行了,只能刷刷QQ不能刷微信,就想去市场上再买一台新手机装个微信,可转遍了市场看到的国产手机都是触摸屏没按键的,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惨痛的事实。。。。国产手机近10年几乎是倒退式发展,甭管哪个品牌,都是逐年的一步一步的减配。。。肚子里面东西越来越少。。新出的型号更加没法看。。。。等于说国产手机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 新型号,清一色的触摸屏没按键。并不是盲目的追求直板带按键,这些触摸屏没按键,减配程度令人发指。。。。。最后下结论。。。。想买像样可以同时装qq和微信的直板带按键手机,只有少数几个老人机型号还能行,民用产品已经全军覆没了。

网友:
这么恐怖的标题?

网友:
逐年的一步一步的减配还体现在照明灯具上,现在的LED不论多少瓦,几乎看不到过去的那种驱动电路了,一个全桥,加一个或几个恒流芯片(大小像整流桥)就成了。甚至任何一个电容都看不到了。

网友:
二手机不香吗!我先买了一台全新瑞凌单板机  然后又买了二手瑞凌160氩弧焊 瑞凌40型等离子切割机 最后又买了一台瑞凌的WSE200交直流  这四台机器总共花了不到1800

网友:
这个标题,还以为国产点焊机公司全部倒闭了呢。

网友:
电器随芯片的发展,集成度越来越高,里边看得见的零件越来越少,很正常。路由器,鼠标,电磁炉……哪个不是这样,前些年,还有预测电脑CPU里边会集成内存,南桥,北桥,显卡……,最后主板上只有光突突的电容,电阻,接口

网友:
手里不知不觉攒了4~5万块钱了,想着家里的奥拓也不行了,只能跑跑乡村,买个菜了,就想去市场上再买一台新车能跑到县里看电影,可转遍了市场看到的国产汽车都是电动的没发动机的,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惨痛的事实。。。。国产汽车近10年几乎是倒退式发展,甭管哪个品牌,都是逐年的一步一步的减配。。。肚子里面东西越来越少。。新出的型号更加没法看。。。。等于说国产汽车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 新型号,清一色的电动机没发动机。并不是盲目的追求发动机带手档,这些高低档的开关没档杆,减配程度令人发指。。。。。最后下结论。。。。想买像样可以同时能跑到县城看电影和唱K的油动带手档的汽车,只有少数几个农用车还能行,民用产品已经全军覆没了。

网友:
楼上的那位买手机的是认真的?刚开始以为复制了一遍呢